请耐心看完,太阳能控制器的自适应,我想了一个月还不...

楼主(2016-02-19):
现在市场卖的控制器都是什么自适应的,兼容12V/24V的系统(输出),太阳能的输入在17V/34V;
12V的系统时,电池板是17.5V;
24V的系统时,电池板是35V;
现在一个自适应的系统,白天是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电压范围Vmax=35V,Vmin=17.5V;晚上12V的电池供电,最低到10V就不让电池过放
晚上是24V的电池,放到22V就不让它放;
以上电压是系统电压的来源,综合电压范围在10-35V;系统的驱动需要12V,单片机需要3.3V;
我想得方法一:简单粗暴
直接用升降压芯片,10-35V,直接转12V,再来个LDO,稳压3.3V;
问题来了:这样的升降压芯片能做到吗?做到了,哪里有?
方法二:特么电感太多
直接降压:10—35V降压到5V,这个简单,再来一个ams1117-3.3V,单片机供电搞定;
再升压:将5V升到12V,这个也还好
问题来了:特么两个电感,再加上系统充电,放电的电感,一个板子都是电感。

不知道做过这个东西的怎么搞得!以上想法纯属自己的猜想,请大家使劲喷,我顶得住!

网友A:
不差钱的话,4开关buck-boost,LTC3780。

网友B:
一个反激搞定!不要说1拖2,1拖5都可以搞定,12V 不就是驱动MOS管嘛。有的12V还用来摄像头,这种应用太多啦。我一般是9-80V输入, 12V/100mA  ,5V/1A 输出。
成本,变压器2.5元 芯片0.5元。 电容电阻什么的2毛钱。总共不超过3.5

网友C:
主控一片STM8105/903/106就可以轻松搞定,外加还可以多些其他功能,其余就是电感、mos管了   没了   就这么多东西    第一家公司的一个大牛的产品就是用上面几个单片机搞定的,包括小功率逆变器,至于稳定性就不知道了,待得时间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的话,4开关buck-boost,LTC3780。

公司要求成本控制在50-60元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反激搞定!不要说1拖2,1拖5都可以搞定,12V 不就是驱动MOS管嘛。有的12V还用来摄像头,这种应用太多啦 ...

我说用反激,他们觉得反激多了变压器。
市场上我们买过这样的控制器回来,拆了,他们不是用的反激,不知道怎么搞得,封的太紧了,不让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一片STM8105/903/106就可以轻松搞定,外加还可以多些其他功能,其余就是电感、mos管了   没了   就这么 ...

嗯嗯,我们打算上STM32,但是现在整个系统的供电都做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成本控制在50-60元之前

看功率多大了,还有体积、效率等,这些都和成本有很大关系。
功率不大的话用SEPIC也行,耦合电感用磁环双线并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多大了,还有体积、效率等,这些都和成本有很大关系。
功率不大的话用SEPIC也行,耦合电感用磁环双 ...

功率大约有360W左右

网友A:
360W那么大功率就不好用反激和SEPIC了,还是考虑LTC3780吧,别的拓扑更麻烦。

网友A:
这个功率50-60元成本就算做出来了也是垃圾级别,而且太阳能控制器很可能要在室外超过50度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如果要做到无风扇长时间满负荷工作的话效率至少要95%,电感、电容、MOSFET都要堆好料,真正成熟可靠的产品成本做不到那么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50-60元成本就算做出来了也是垃圾级别,而且太阳能控制器很可能要在室外超过50度的环境温度下工 ...

大师说得对,我们做的针对24V电池控制器(充电电流10A,最大功率在280W),售价180RMB含税,只能降压,不能升压,也就是接了12V电池,最好用18V板子,也可以用35V的,只不过效率低点;24V电池只能用35V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W那么大功率就不好用反激和SEPIC了,还是考虑LTC3780吧,别的拓扑更麻烦。 ...

哦哦,谢谢版主,我们打算用TI的两路交错并联的BUCK电路,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说得对,我们做的针对24V电池控制器(充电电流10A,最大功率在280W),售价180RMB含税,只能降压,不 ...

你们的产品在哪里呀?又连接吗?你们的拓扑是用的什么呀

网友E:
方法1也算简单粗暴?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是充进入12V电池,然后电池直接输出,效率又高,成本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1也算简单粗暴?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是充进入12V电池,然后电池直接输出,效率又高, ...

哈哈哈,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说得对,我们做的针对24V电池控制器(充电电流10A,最大功率在280W),售价180RMB含税,只能降压,不 ...

对了,我们还要做最大功率跟踪,MPPT,你们做了木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说得对,我们做的针对24V电池控制器(充电电流10A,最大功率在280W),售价180RMB含税,只能降压,不 ...

求指导指导我啊

网友E:
提高点效率就是,太阳能电池板通过MPPT再充进入12V电池,然后电池直接输出,效率升高,成本增加。

网友:
蓄电池充电要用PWM控制,直接接12V的恒压充不满的,而且蓄电池很快就报废了。如果不用MPPT效率更低。

网友:
升降压一体式的芯片比较贵些。有可做10-40V入,出12V的,后面电压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高点效率就是,太阳能电池板通过MPPT再充进入12V电池,然后电池直接输出,效率升高,成本增加。 ...

嗯嗯,我们是在做MPPT,拓扑用的同步整流BUCK/BOOST电路,频率20K,驱动用的IR2101,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F:
我用过TI的LM5118,也是2B拓扑,需要2个管子,不知道为何LT3780需要四个,四个也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TI的LM5118,也是2B拓扑,需要2个管子,不知道为何LT3780需要四个,四个也太多了!! ...

LT3780是同步整流的,
跟LM5118相比,效率高,发热低,成本高,电压范围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们是在做MPPT,拓扑用的同步整流BUCK/BOOST电路,频率20K,驱动用的IR2101,你觉得怎么样? ...

可以使用CN3722做那个MPPT,外加MOS阔流可以做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版主,我们打算用TI的两路交错并联的BUCK电路,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

两路交错固然是好,但你不是要升降压和电感少吗?

网友G:
想那么多,,, 直接17-35VDC->12VDC 电池->220VAC  单片机就用12V转一个3.3V DCD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交错固然是好,但你不是要升降压和电感少吗?

目前系统供电电源这一块还没做,也不知道怎么搞,现在调试的板子,是用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那么多,,, 直接17-35VDC->12VDC 电池->220VAC  单片机就用12V转一个3.3V DCDC就行了。 ...

分白天和晚上呀,系统供电的电源来源不一样,大哥是不是有些心急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白天和晚上呀,系统供电的电源来源不一样,大哥是不是有些心急啊

晚上 你也用那个12V供电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晚上 你也用那个12V供电 不就行了

是啊,关键是驱动芯片的电压最起码是12V,假设是12V的电池,放电一段时间,电压下降,系统的供电电源就不是大哥说得这么简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我们还要做最大功率跟踪,MPPT,你们做了木有啊

必须有啊,公司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有啊,公司产品

链接啊,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关键是驱动芯片的电压最起码是12V,假设是12V的电池,放电一段时间,电压下降,系统的供电电源就不 ...

系统供电 电流又不大,用一个DCDC 转成5V或是3.3V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系统供电电源这一块还没做,也不知道怎么搞,现在调试的板子,是用的稳压电源 ...

你根本没说你的系统架构,总共分几路,分别是什么用途,负载变化范围怎么样,工作环境要求是什么都没交代清楚,谁知道你的“系统供电”是什么玩意,一会说要360W升降压,一会又说交错buck,你自己都前言不对后语,难怪想了一个月都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说你的系统架构,总共分几路,分别是什么用途,负载变化范围怎么样,工作环境要求是什么都没交代 ...

“系统供电”我说了呀,就是一个10V-35V的输入电压,要获得12V,3.3V的电压,分别给驱动芯片,单片机供电。这就是“系统供电”呀

至于其他的什么几路,什么架构,这呀那的,跟这个系统的电源模块没什么直接联系呀,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12V和3.3V,该怎么变换过来 才好

网友(2019-02-21):
这个电压范围,不需要用DC-DC开关电源,一般是用电子稳压电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