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检测共模电压问题高边电流检测IC

楼主(2016-02-19):
如图 当负载电压比运放电源电压高的时候运放是否会损坏?

因为电压输出是0-40V

比较戳的设计哈,因为电压低于2.5V的时候高边IC检测电流不准,就用运放差分检测电流,等电压大于2.5V的时候用高边IC检测  两者用模拟开关切换。

顺便问下大家哈,有没0-40范围的高边电流检测芯片可以介绍个没?

发现好多芯片都是要从2.5V以上的电压电流检测才准确。

下图是MP8110DS   VCC, RG1, RG2 to GND      -0.3 to +42v  ???

可他下面推荐的是  VCC, RG1, RG2 to GND......2.5V to 40V

网友:
会有一定的裕量  不过最好是换一款

看看 INA271  ina282  看看

网友:
linear 的Over-The-Top电路,如LT1638,可以做到高边电压比运放供电电压高80V,但输入端的偏置电流还是很小,原理见linear journal 98.05期

网友:
两个50K,改小点?

网友:
建议用霍尔器件做高压侧电流检测,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