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3D纳米打印机,位移平台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6-02-19):
我们现在有纳米喷嘴的技术,位移平台这没有思路,传统的电机方案可行吗?能做到1nm吗?
我看淘宝有压电陶瓷位移平台,能做到1nm精度,不知道这东西技术好攻克不...

网友:
1nm 这么小

网友:
sigma 的精密位移平台 带光栅尺闭环的

网友:
纳米啊 晕 sigma是微米级

网友:
用在打印器官吗

网友A:
感觉机械好像实现不了1nm分辨率

网友:
如果楼主找到办法,打印CPU将不再是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机械好像实现不了1nm分辨率

我觉得也不行,还有外界噪音可能也有影响

网友:
太牛逼了,目前cpu工艺才十纳米吧

网友:
cpu那10几纳米是光刻的,lz这个打印。。。。
超声波马达有最小步进距离1.4微米的,对中国禁售。

网友:
压电的就行,关键是检测位置测量,和整体结构的精度控制,1nm 喷头?真牛鼻

网友:
你们都错了,LZ的纳米喷嘴是喷纳米材料的
话说一直没搞懂神马是纳米材料,水分子的直径是纳米级的,那水分子也算纳米材料吗?

网友:
想做1nm,工作台的移动精度必须要比它高一个数量级以上,这叫一物降一物
比如要做7级精度的机床,至少要用5级精度的机床来做零部件才行,5级精度的公差带就已经是微米级了

网友:
这个有点象外星科技,再过些时日,分子也可以3D打印了。等外星人发现地球人可以打印分子,马上转让原子3D打印技术。

网友:
压电伸缩和磁致伸缩的应该都可以考虑,但行程一般都极小,恐对工作环境有很高要求,需要闭环,不清楚更高的选择了。
滑动和滚动导轨都不能使用,需要柔性支撑的微位移机构

网友:
nm级的喷嘴,听起来是黑科技啊

网友:
这是要炸天吗?光敏都做不到别说是机械的了

网友:
我记得N年前三丰的测量设备目录上,测量精度为0.01um的设备出口,上面明确标示:“需经日本Z.F.许可”,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网友:
纳米级别的 打印出来是不是得用显微镜看? 一般的光学显微镜估计不行,得用电子显微镜了吧

网友:
纳米喷嘴什么概念?直接卖给米国Z.F.算了

网友B:
纳米喷嘴 ??? 楼煮 搞错单位了吧,,, 干脆喷原子分子,,,粉末冶金也就接近而已

网友:
纳米平台用压电材料驱动

位置反馈用干涉仪,都纳米了干涉仪也不好用,紫外线波长都有280nm,除了干涉仪别的没得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纳米喷嘴 ??? 楼煮 搞错单位了吧,,, 干脆喷原子分子,,,粉末冶金也就接近而 ...

喷原子还真不是难事。难得是怎么控制精确到一个原子的排列,我目前就在搞原子层沉积(ALD)

网友C:
肯定得闭环,可行性我就不懂了,但是技术难度不小.楼主有回复后面朋友们的疑问吗?

网友:
想了下,引力波天线肯定可以

网友:
主动式稳定平台,气浮导轨,直线电机,线性驱动器,激光干涉仪位置反馈(光栅尺反馈滚一边去),光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得闭环,可行性我就不懂了,但是技术难度不小.楼主有回复后面朋友们的疑问吗? ...

大家的回复 我也看的云里雾里,后续有发展我会回复的

网友:
喷出来物质是什么

网友:
纳米喷嘴?噱头

网友:
双闭环,传统机械传动保证行程,高动态响应的装置末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