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CD机激光雕刻机问题 通信协议求问?

楼主(2016-02-20):
最近想用废旧的光驱制作个激光雕刻机
我搜到的一般都是两个版本
1 使用并口控制 电脑软件解析G代码后控制发脉冲,都是有电脑软件完成控制
2 直接脱机执行SD卡文件,这样读一行执行一行程序

我想让电脑执行显示,发G代码一行送给单片机,然后执行后返回执行完成,电脑在发第二行。。。
自己做肯定是自定义协议,可以实现,我只是想知道行业里是否有这样的标准协议,做的更标准化一点
有高手能否指导解释下。。

还有同问一个问题,拆了两个光驱一个是步进电机控制,这个简单明了,
另一个老美货竟然是直流电机控制,很是不解,大家都知道直流电机是一通电就转了,对于光驱扫磁道这种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直流电机是如何做到准确停止并保值力矩的?
求原理科普、

网友:
以前的CD中有两个伺服系统,进给伺服和主轴伺服,应该是闭环系统

网友A:
对于光驱扫磁道这种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直流电机是如何做到准确停止并保值力矩的?
----
光驱启动的时候在圆心的位置搜索磁道,然后就是一个磁道一个磁道走,磁道本身就是编码器,直流电机是涡轮减速的,等效磁槽很小吧,不用保持力矩

网友:
建议看看开源软硬件,比如arduino+grbl之类的

网友:
楼上正解,arduino+grbl整套开源,楼主只要照猫画虎,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光驱扫磁道这种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直流电机是如何做到准确停止并保值力矩的?
----
光驱启动的时候在 ...

你说的是硬盘的原理,光驱的原理还是不完全一样的。首先,光驱的轨道是螺旋线,不是同心圆。其次,轨道锁定的反馈信号来自于4个光电管的接收光强,纯模拟信号,原理跟编码器不同。最后,轨道的精确锁定是靠光头上的3个音圈电机伺服控制的,不是靠直流电机。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依照网上下载的一个软件,然后 脱壳反编译成VS工程,原来是每执行一行,返回一个回车,上位机接收到之后发送下一行。

grbl 正在看。打算用stm32 做,到时候开源代码,共同学习

网友:
已经自己做过了。串口接受电脑发来的g代码,stm32接受解释g代码然后进行插补 然后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