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51,居然没有P0口的定义,被雷倒了

楼主(2016-02-20):
单片机是 C8051F120,软件是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 IAR自带的 头文件  ioC8051F120.h  居然只有P1 到P7, 把P0口给吃了......在调试过程中,寄存器也是,只能查看IO口  P1-P7,就是没有P0

网友A:
肥羊还用51啊?

网友:
还是用kei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羊还用51啊?

C8051F120
还可以的说
主要是甲方要求,唉

网友:
明明有的 P0MDOUT这个算不算 哈哈哈

网友B:
不过IO确实没有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IO确实没有 哈哈哈

怎么破?

网友:
改用keil keil的有 哈哈哈哈 或者把keil的头文件拿过来用(我没试过)

网友:
不过你直接拿来用会报错的 建议自己加一个ifndf这种

网友:
照着头文件写一个不就行了?抄一个p1的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