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为何编程器top2013给w78e51b烧写程序失败

楼主(2016-02-20):
编程器型号:top2013
烧写程序时软件提示:type erro 有大侠知道原因的么?

网友A:
认前烧过这型号没?我的2014,说支持M16,实际不能烧,M8正常

网友B:
買过 top2003, top2007 , 都是有是正常,有時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过 top2003, top2007 , 都是有是正常,有時不能!

现象比较奇怪 把擦除,查空,烧写,校验四个全选上的话在写这个步骤上报type erro,去掉校验留三个的话也是报错,去掉查空的话能正常写入,现在怀疑是查空的问题,兄台知道单片机是通过哪一个管脚返回给编程器一个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前烧过这型号没?我的2014,说支持M16,实际不能烧,M8正常

我手上top的只有2013 试过鑫润飞的RF910和硕飞的SP300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