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自平衡小车两个电机速度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那就不用相同的占空比,给慢的电机加个偏移。最好的办法是加个编码器。

网友:
自平衡小车的平衡靠 加速度传感器 或者 陀螺仪闭环实现,不是开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相同的占空比,给慢的电机加个偏移。最好的办法是加个编码器。

这个偏移才是重点,加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现在我遇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车平衡时,左轮不动,而右轮在慢慢移动。 ...

你不是说有编码器吗?通过编码脉冲看看电机有没转动。

网友:
双轮同步也是小米九号平衡车的一个难点,要解决它的前提的是要先把两个速度都算好,然后以一个电机的占空比为基准,另一个电机的占空比根据速度差值做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带编码器的,该怎么让两者速度实时保持相同呢,是要加多一个速度的PID吗? ...

计算两个电机在一段时间内各转了多少圈,转的少的补一点,转的多的减一点。

网友:
加个死区 就是在基准上面加pwm

网友:
肯定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有偏差是正常的。

加个闭环我觉得没有必要,建议换个牌子的电机或者慢慢感觉找出偏差值

网友:
一般平衡车都是两个环的!加个速度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