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inux和安卓开发,谁的稳定性高?

楼主(2016-02-20):
硬件配置一样,比如都是全志A31 2G内存 8G FLASH。一个用安卓系统,一个用LINUX系统。应用程序在哪个平台上开发的稳定性高、速度会快一些。特别是听一些人说在安卓系统上的应用程序,使用了半年一年后就会明显变慢是这样吗?【安卓系统仅安装此应用程序,不安装其它任何第三方软件】

网友:
根据可靠性原理,越复杂的系统失效的机会越大

楼主:
实际情况如何?

网友:
安卓本就是基于Linux系统的,何必再绕一个圈呢!

网友A:
lz对稳定性啥要求?几年不断电、不重启?

网友:
很多Linux服务器的uptime都是5年以上…… 好像还没有跑Android的服务器……

网友:
感觉还是redhat,debian这种更稳定,毕竟没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从可靠性上考虑还是linux

网友:
android=linux+虚拟机

网友:
android 是linux系统加上虚拟机,目的是可以在不同的CPU上运行相同的一个APP,速度自然就会下来,即使是4.4以上的ART运行模式,没有直接用C->CPU代码的方式编译效率;从开发角度来说,安卓除了调试好linux外还要调好安卓.

网友:
当然是越简洁越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对稳定性啥要求?几年不断电、不重启?

也不是说几年不断电;我是希望当数据包达到100M的时间,或者说用了一年以后。切换界面的速度还是和刚开始一样快。但是听说安卓系统就会越用越慢。
我认为手机的安卓系统越用越慢的原因应该是装第三方软件太多,垃圾文件不断增加导致的。但是仅装一个应用程序会不会越用越慢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一模一样

网友B:
对lz这个来说没问题,自己写应用的话用虚拟机还方便很多,用c一不小心就泄露了。当然linux也能用其它的就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lz这个来说没问题,自己写应用的话用虚拟机还方便很多,用c一不小心就泄露了。当然linux也能用其它的就没 ...

但是客户都反应,安卓系统不好,用了半年就越来越慢。说LINUX的应用程序就不会。

网友:
安卓的程序重 频繁写硬盘会导致emmc碎片化,linux程序如果像微信使用这么频繁,一样会碎片会慢,本质上底层都一样的东西

网友:
以前用过moto下linux的手机,当短信存储达到1000+时,系统也很慢,只能删掉提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客户都反应,安卓系统不好,用了半年就越来越慢。说LINUX的应用程序就不会。 ...

你到底是专用设备还是软件给客户自己装啊?客户自己手机当然会越用越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是专用设备还是软件给客户自己装啊?客户自己手机当然会越用越慢了 ...

专用设备

网友:
安卓慢一般是因为装了太多软件,而国产软件很多又很流氓,明明你退出它了,它也会自动在后台启动。因为它有N多启动方法,应用相互唤醒(同一家的特别明显)。有网络时唤醒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安卓系统我是怕了。

网友:
那应该不会慢的,说变慢的客户应该是依据自己用手机的经验来看的吧。windows一般也会越用越慢,不过工控机向来没问题,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