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贴片打样测试报告效果图,有可能贴片板必须加mark点

楼主(2016-02-20):
经过测试,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待改进,改进的地方包括erp系统bug ,贴装质量,贴装流程及方案,  经过测试结果,有可能对没有工艺边的板子为了smt加工效率需要smt的pcb在板内板必须加mark,如果客户没有加,则嘉立创在做pcb的时候强制加(此点还没有最终确定) ,有时候为了效率必须做一定的妥协! 虽然离理想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做为一个工程师焊接出身的我,看着焊接的半成品,非常安慰以高兴
大家期待了一年,无论好还是不好,连夜先发几张昨天加工的几个客户的板效果图给大家过目,几个客户的加工板:

网友:
阻容焊接的漂亮。。。。。。。。。。。。

网友A:
板边缺口冲床冲的?

网友B:
想看看SMT机器长什么样

网友:
要焊点微距图啦!这年后好几块板子排着队,可以的话我就不找手工焊的了。另外这是点锡,比钢网省好多锡啊

网友C:
话说那个AC-DC的高压部分铺铜间距那么小真的没事么?

网友:
部分电阻电容45,135度斜的能贴吗

网友D:
led,常用的4007,4148,5819二极管应该要支持下。算算板子上的发光管,直接放弃打样了,后续手焊不现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ed,常用的4007,4148,5819二极管应该要支持下。算算板子上的发光管,直接放弃打样了,后续手焊不现实。 ...

你都有机器的人了
PS.对个性过于偏执的人,并且正好还在风头上,什么意见都听不进的

网友:
快了快了等反馈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常用的4007,4148,5819二极管应该要支持下。算算板子上的发光管,直接放弃打样了,后续手焊不现实。 ...

这些涉及极性的放在第二阶段,一口吃不成胖子,现在第一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现在板上没有marK点,在完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涉及极性的放在第二阶段,一口吃不成胖子,现在第一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现在板上没有marK ...

是啊,后续应该要考虑下,我这一个板4,50个发光二极管,不好手焊,而且发光管手工焊接容易坏。

网友:
一般代工厂都有工艺要求的。不能太随意。

网友:
不错的   器件的封装  现在可以支持QFP了吗?

网友F:
不知其他没焊件的PIN上能否也点好锡?这样加工完成后,回来后放上芯片,用热风一吹就可以完善了。点锡的钱可以加。

自己用锡丝上锡会搞的板上全是松香或是焊剂还得清洗。手工点锡又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其他没焊件的PIN上能否也点好锡?这样加工完成后,回来后放上芯片,用热风一吹就可以完善了。点锡的钱 ...

这个是不行的,这样就会出现不平

网友:
看来得请站长拍几个图啊,这拍得效果等于没有。

网友:
貌似是有铅焊锡,那么光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都有机器的人了
PS.对个性过于偏执的人,并且正好还在风头上,什么意见都听不进的 ...

有机器做样板也省不下钱的,自己开机,然后来回100km+。单块样板加工费都100以上。如果阻容,二极管,三极管,led都搞定,焊几个芯片是没有任何压力,总归希望嘉力创好上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行的,这样就会出现不平

加个洗板工序

网友:
我还以为PCB镀锡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机器做样板也省不下钱的,自己开机,然后来回100km+。单块样板加工费都100以上。如果阻容,二极管,三 ...

来回100KM+?放在异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回100KM+?放在异地?

机器只能放到一楼平方,带三相电,空压机也有很大噪声。只能放到农村老家,75km远

网友:
磨合期是最痛苦的,也是成长最快的

网友:
常用的  二极管、三极管,LED,,,这个也不贴就太少种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边缺口冲床冲的?

明显是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只能放到一楼平方,带三相电,空压机也有很大噪声。只能放到农村老家,75km远 ...

JJ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网友:
LED确实该有哦,我的板也有30个0603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那个AC-DC的高压部分铺铜间距那么小真的没事么?

大师一 语中的,那个AC-DC难道不是220V输入的?那个间距是在考JLC的FR4的绝缘能力啊

不过大师不必惊讶,我手上一台回流焊里面的开关电源就和这个差不多。水平不好,还不按官方的电路设计,去年还开不了机,我给恢复成官方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
年轻一代的工程师完全相信pcb可以在300V电压下随便铺地而不会爬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行的,这样就会出现不平

价格怎么算?我有50快,每块304个点的小批量能接????
接的话流程怎么走,帐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怎么算?我有50快,每块304个点的小批量能接????
接的话流程怎么走,帐怎么算? ...

工程费100+0.03*304*50算出来是550左右

网友:
期待贴片项目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费100+0.03*304*50算出来是550左右

那物料怎么搞????
全部你们负责?????

网友:
第一块板子看起来像是装在 DIN 盒子里的工业控制器里的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机器只能放到一楼平方,带三相电,空压机也有很大噪声。只能放到农村老家,75km远 ...

您的是什么型号机器,这么壮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涉及极性的放在第二阶段,一口吃不成胖子,现在第一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现在板上没有marK ...

一. 建议板内有mark点。其实很负责的PCB都应该工艺边有mark点,板内也有mark点。
二、板内根据板子的大小,建议分等级的放置成三角形的大小固定的定位孔。嘉立创做一些固定面积(定位不同PCB)的夹具(可以装不同size的PCB)。这里能减少一些因板子大小不同调整机器花费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边缺口冲床冲的?

拐弯是圆弧,应该是铣刀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的是什么型号机器,这么壮观

贴片机基本上都是1.5吨,3平方空间,功率3-4kw,500升的压缩空气啊。这个怎么上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边缺口冲床冲的?

26楼,40楼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SMT机器长什么样

采用yamaha贴片机,并配置400多个电动飞达,十个温区的回流焊 及相关配套设备

部分机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些涉及极性的放在第二阶段,一口吃不成胖子,现在第一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现在板上没有marK ...

我司正在贵司打样一款PCB,想试用一下贵司的SMT服务,但设计PCB的时候一时忘记放置Mark点,请问可以做SM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司正在贵司打样一款PCB,想试用一下贵司的SMT服务,但设计PCB的时候一时忘记放置Mark点,请问可以做SMT ...

可以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