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Open Choice读取示波器波形到电脑上

楼主(2016-02-21):
有没有觉得示波器屏太小或者比较难观察?昨天看泰克示波器说明时发现有款软件可以将示波器抓到的波形传到PC上,这款软件就是OpenChoice,可以在泰克官网下载,以下是PC上的截图:

要说明的是这个不是实时的,是示波器抓到波形后,将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传到电脑上显示

个人觉得不足之处是PC上抓到的波形没有缩放和左右移动功能,希望以后会更新上去吧。

软件下载链接:http://cn.tek.com/support-0

网友A:
这个2014上面   也可以的   串口线连接的吧  用过 适合写报告分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014上面   也可以的   串口线连接的吧  用过 适合写报告分析用

看成了1024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014上面   也可以的   串口线连接的吧  用过 适合写报告分析用

是的,调试上也会有适当帮助

网友:
网线直插 浏览器访问 看图 看CSV数据都可以

网友:
鸡肋的功能,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网友:
同学,你是怎么安装上去的啊,我下载了, OCD_2.4.0.1.exe ,这个文件,407MB,然后安装,跳出一大堆安装界面,一路下一步,等了NNNN久都没有反映,就看到进度条都满格了,就是不会退出.然后桌面上就有程序的图标了,然后点进去找不到设备.........我已经打开了TBS1102,后面那个USB方口已经连接了,看到提升找到USB什么什么了,就是软件里面没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