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种什么焊接技术,有点像裸片的绑定

楼主(2016-02-21):
一个氙气灯的控制器

楼主:
左边的陶瓷基板的高压部分

网友:
芯片邦定 igbt常用

网友:
邦定,牛屎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可靠性呢?挤压、引脚短路、机械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呢?挤压、引脚短路、机械振动

IGBt芯片与接线柱之间就是这样焊接的。

网友:
硅铝丝超声波键压   我编的

网友:
为什么要采用这用连接方式啊,出于什么考虑啊

网友:
粗铝丝超声波键合,每焊点双线并联,大部分TO220以上的功率MOS管内部芯片到管脚都是这种连接方式,电流越大,选用的铝丝越粗,甚至用铝带、铜带键合。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那是银的。

网友:
没见过,不过稳定性咋样啊,固定不好容易接触不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那是银的。

IGBT模块里面难道不是银的?我也一直认为是银线。

网友C:
撬开手头的IGBT模块看一看

网友:
ic内部也有这种键合焊接,不过一般是金丝。

网友D:
IC内用金线是其必然需求,但是大多是情况下,厂商都希望用铜线,成本在哪里摆着,用金线就是浪费,但是出于对设备和技术的考虑,铜线焊接更困难一点,铜的熔点和硬度对晶片本身的损伤是硬伤。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撬开手头的IGBT模块看一看

IGBT里面一般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内用金线是其必然需求,但是大多是情况下,厂商都希望用铜线,成本在哪里摆着,用金线就是浪费,但是出于 ...

是不是飞线时,拨动铜丝,带动焊点部分,容易撬伤晶片呢。

网友E:
德国人的产品?是汽车上用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边的陶瓷基板的高压部分

用这个工艺的主要原因是陶瓷板无法用常规的方式焊接,铝线压焊还算比较好搞定,但是陶瓷板特别是多层走线的国内可没几家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国人的产品?是汽车上用的吗?

奔驰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工艺的主要原因是陶瓷板无法用常规的方式焊接,铝线压焊还算比较好搞定,但是陶瓷板特别是多层走线 ...

单层的,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