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焊接过程的锡珠如何解决!

楼主(2016-02-21):
接触到smt才知道,smt焊接锡珠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可能很多网友没有注意而以),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锡珠涉及到炉子的温度曲线,贴片机贴片压力,锡膏的温度,及锡膏是几号粉,还包括下锡量的多少,等,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锡珠,我们测试的时候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测用的锡膏是5-6号粉,5-6号粉的价格越高于4号粉,点锡采用针管,5-6号粉同样容易产生锡珠!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如何完全解决这个行业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品牌是进口的吗,冶金这块国内是白搭了,就像造不了圆珠笔的珠,好的品牌锡珠就少了。再就是印刷的图形 ...

不是进口的

网友B:
你们那种应该没办法解决,锡珠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刷到电路板上去了。进回流焊,不在焊盘上的锡膏没有约束就成了锡珠。我以前的印刷台一般,后来换了气动升级的半自动印刷机。同样的锡膏和钢网,锡珠不多见。

网友:
还有就是尽量少用稀释剂,加温的时候会爆开来

网友:
上九下九的焊机应该比较好用吧,锡膏质量也要好。

网友C:
我的上五下五的机器,用普通锡膏,曲线也没有特别的,就基本上很少,稀释剂也有加。
但是用无铅的锡膏,虽然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曲线就更一般了,而且焊点不那么亮,但是锡珠几乎看不到。
我的经验就这些了
若再加两个温区,让他降温时也比较慢,可能光泽会好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五下五的机器,用普通锡膏,曲线也没有特别的,就基本上很少,稀释剂也有加。
但是用无铅的锡膏,虽 ...

锡膏没问题,锡珠产生主要是印刷质量不良引起的。嘉力创是用针头点锡膏,点到溢出焊盘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膏没问题,锡珠产生主要是印刷质量不良引起的。嘉力创是用针头点锡膏,点到溢出焊盘完全正常 ...

我感觉也不完全是,锡膏太旧了也会
还有以前在别的地方做的网,都没有那种凹形的防锡珠工艺,就特别明显。

网友:
我是自己用注射器点锡膏焊pcb的,手工的方法不知道适不适合您这边的批量生产。
我用的是中亚的锡膏,锡膏使用的时候恢复到室温,点上去锡膏不怎么贴合pcb,焊接的时候正面用热风枪吹焊锡化开之后就会有一些锡球不吸附到焊盘上
点锡之前pcb加热一下就没问题了,也许不适合过回流焊机

网友D:
找家smt作坊看看。之前不是有网友反映钢管网防锡珠问题么,应该是一回事吧。

网友:
刮锡有什么技巧吗?芯片间隙小的时个,引脚老连在一起?

网友:
主要是锡膏的保存问题,可能是有水份在里面引起的加温微爆炸。

网友:
是不是水分引起的?  你的元件都是干燥的吗?  还有周围湿度如何呢?

网友:
元件放烤箱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家smt作坊看看。之前不是有网友反映钢管网防锡珠问题么,应该是一回事吧。 ...

完全不是一回事,上次讨论的锡珠问题是钢网开口问题, JLC现在的机器是点锡,都不用钢网,8楼和10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控制锡膏量,点锡的图形尽力和焊盘相符

网友:
大部分网友没有刷过锡膏,也不知道那个锡珠是什么回事情。
嘉力创点锡的,所以那种管状锡膏肯定是稀释过的,正常灌装的锡膏跟水泥差不多,不稀释根本无法用针头点

可以观察下,点过锡膏的是否有锡膏溢出焊盘,这种情况是无解的。如果锡膏都在焊盘上,还有锡珠产生,这个可以找行内人去调炉子参数,可能是加热过程中爆出来的。
正常情况,锡膏来源正常,普通烤箱烤出来都是光亮饱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种应该没办法解决,锡珠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刷到电路板上去了。进回流焊,不在焊盘上的锡膏没有约束就成 ...

他机器不应该买点锡的,而是印刷跟SMT工艺要分开,成熟的SMT加工厂都分开工艺的。
印刷的一旦厚钢网产生锡珠,可以在焊盘上防一下,有些细小的焊盘可以采用薄点的钢网。

网友:
焊接完清洗

网友:
只做chip打样,明显就是焊盘点锡膏啊。要是做钢网印刷这成本得多高

网友E:
不过只做电阻电容贴片有锡珠问题也不大,拿刷子刷一下就可以把锡珠刷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只做电阻电容贴片有锡珠问题也不大,拿刷子刷一下就可以把锡珠刷掉。 ...

很有可能太薄,一碰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