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带GPU的芯片有哪些,单独的GPU芯片呢

楼主(2016-02-21):
最近项目用到视频显示,想选个GPU或者带GPU的单片机。不知道有哪些类似芯片

最好是开发板或者例程比较多的

网友A:
gpu是用来做3D加速的,视频显示需要的只是解码,用不到吧。

网友:
单片机就是用来做控制用的,想要现在就得上应用类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是用来做3D加速的,视频显示需要的只是解码,用不到吧。

比如我们用低端的16单片机+一颗专门的TFT处理芯片,这个TFT处理芯片不算是GPU吗

目前看别人的方案选的是一颗  YGV642 雅马哈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们用低端的16单片机+一颗专门的TFT处理芯片,这个TFT处理芯片不算是GPU吗

目前看别人的方案选的是 ...

楼主在哪看的?马大哈不是音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看的?马大哈不是音频么?

一个供应商的仪表盘方案

网友:
游戏机处理器

网友:
gpu也包括2d加速  不止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做视频解码的芯片,用不到GPU

应该叫 图像显示芯片

网友D:
你要驱动的目标显示器是什么类型的啊,多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驱动的目标显示器是什么类型的啊,多大尺寸,

800 X 480   tn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