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层次原理图设计的时候 网络和端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2-21):
在AD中采用层次图设计的时候 ,需要考虑端口和 网络。

当采用 端口生成网络的时候 ,编译一堆错误。

只有将允许端口命名网络的勾去掉 ,编译才会不出错。

但是这样的话 网络名字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比较混乱,很不方便 debug

问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

网友(2018-01-18):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办法就是在使用端口的同时  还的使用网络标号。  多一道手续 - -

网友A(2018-08-22):
在层次原理图中,不同原理图中相同的net label,总是报duplicate net name wire 这个问题,
我已经选择网络作用范围是层次式的啦。按理说,net label的作用域只在当前原理图了,不知道怎么还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层次原理图中,不同原理图中相同的net label,总是报duplicate net name wire 这个问题,
我已经选择网络 ...

几点:
1 考虑用Harness(线束)代替Port(端口)
Port是AD早期的概念,在Page上是有方向的,参与DRC;如果元件引脚带的属性和Port属性不匹配,DRC会有问题。
Harness是AD9还是10加入的,这个只是跨SCH边界的信号连接,类似于Net Label,没有方向属性,不参与DRC;而是展平Project之后,由相连的所有器件引脚参与DRC。
即,Port是Page内部器件引脚和Port进行DRC,Page之间依赖于Port的属性检查;Herness是展平图之后,只有器件引脚参与DRC。

2 Project Options里边的Net List(网表)选项需要认真考虑选哪个
比如,选了Port/Sheet Entry Name Nets,那么SCH页面的Port以及Sheet Entry都会给Net命名;如果这两个名字不一致,就会报Dup Name。
选了Higher Level Name Take Priority,那么在层次图中,上层的图纸的Net/Harness Name会给下层的命名,并且不造成重名。

Net List Options一般选高层命名优先就足够了,别的尽量别选。
这样Compile完毕,输出Physical的SCH会很好看,信号名自动改好;缺点是Net Label的空间要留足够。

一般来说,如果用MultiChannel并且Repeat,基本都会报Dup Name Warn,这个检查过没问题关闭即可,想要自动Repeat并且没Warn似乎可能,但是很麻烦。
Channel不多,手工用Harness做的话,很容易得到Clean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点:
1 考虑用Harness(线束)代替Port(端口)
Port是AD早期的概念,在Page上是有方向的,参与DRC;如 ...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我使用的是 AD14.3
我现在用的是层次原理图,并且net identifier scope 已经选择了层次式(这里面一共有5个选项 自动、flat、层次、严格层次、全局)
我的原理图中有两片单片机,分别画在了不同的 schdoc 文件中
这个两个单片机的 BOOT0 引脚 net label 我用的是一样的,都是 BOOT0,两个文件内的 net label,并没有任何连接,按道理说他们两个 net label 作用域都应该在本文件内部。但是编译的时候还是会报 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BOOT0 erro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我使用的是 AD14.3
我现在用的是层次原理图,并且net identifier scope 已经选择了 ...

Net List Option考虑选上Add Sheet Numbers to Local Net,试试看。

AD在Compile(展平SCH)的时候不会主动修改NET Label,而展平后的Net Label是全局的,此时就会报网标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 List Option考虑选上Add Sheet Numbers to Local Net,试试看。

AD在Compile(展平SCH)的时候不会 ...

多谢层主,根据你给的提示,我找到了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

测试加上 追加图纸编号到net 选项以后 ,再手动给图纸编号,编译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