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一个做电机控制的好芯片PAC5223,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6-02-21):
最近想找点新的适合电机控制的芯片,为了缩小体积,想找个集成度高的,本来以为英飞凌有个集成ARM M3核和MOSFET驱动器的片子,没想到还有更牛逼的!
简直是口水一地,这样的尤物真的不能不去拥有!

这个片子简直就是为做无刷电调量身定做的一样!

高达50MHz的ARM M0核
差分放大器
MOSFET驱动
高达50V的直接输入

这个做方波有点浪费,做无感FOC电调才是最佳应用,有没有用过的兄弟介绍一下!
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第一次听说这种芯片。

网友A:
把mos驱动和ADC集成在一起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片内的flash读写都会干扰片上ADC精度更不要提集成了驱动器这种干扰大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os驱动和ADC集成在一起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片内的flash读写都会干扰片上ADC精度更不要提集成了驱动器 ...

人家做量产芯片肯定会处理好的!
可能这就是核心技术之一。

国内也能买IP核做单片机,但有几个能够做过英飞凌,飞思卡尔的?

网友B:
之前也听说台湾新塘也有这样的集成MOS驱动的M0 MCU,不过不知道型号。
上面说的技领的这颗有听说过,在一个客户那里见到过驱动油烟机,看启动电流效果还不错,具体不详。

ST说也有这样的MCU,我们前年提交的NPP,要求M0内核,在硬件支持三电阻、3 Hall的FOC,也就是集成运放,比较器、MOS驱动、当然还有LDO。
原来还要求集成600V MOS的,不过说工艺很麻烦,不规则QFN封装,对于家电应用工艺麻烦。出定制费,但和ST谈不拢目标销售价格。后面ST自己改成不集成MOS,先出低压应用的型号,很快也会发布,已知有电机大厂在试用,不知啥时能见到。

网友B:
奇怪英飞凌,飞思卡尔都有Gate Driver的IP,倒是没见它们去出集成的MCU?觉得低压的应用这种集成化会是一个趋势吧,成本的优势放在那里。 高压的应用因为封装工艺以及安规要求,除非舍弃成本,那又没多大的意义去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英飞凌,飞思卡尔都有Gate Driver的IP,倒是没见它们去出集成的MCU?觉得低压的应用这种集成化会是一个 ...

IR好像有高压集成的。
我猜测这种高度集成的M0芯片就是针对四轴飞行器市场的!

网友B:
IR是有,高压的,80W以下功率,也是针对家电的风机应用,同样也是不规则QFN封装,爬电距离还是比较麻烦处理,在客户的产线上我也见过。

网友:
mark,电机驱动m0

网友:
哈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在关注一颗英飞凌的TLE9877QXA40!不过是单电阻的,单电阻FOC木问题!

网友C:
active-semi的东西。大疆都买断了,怕你买不到片子!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个芯片吗?不是英飞凌的呀。

网友:
晕,我也以为是英飞凌的,小公司的东西,大批量不是太敢用,等待市场反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tive-semi的东西。大疆都买断了,怕你买不到片子!

大疆买断了?我日,有钱就可以垄断吗?!想玩都还玩不成了。

现在的中国感觉就像是美国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的时代,整个社会都被他们呼风唤雨了。

现在有钱就可以任性,就可以用钱赚钱了,技术的问题都可以直接买人买技术了,看来搞技术的还是搞不过搞商业的。

网友D:
这个帖子我一定要顶一下,因为我在技领待过。。。  芯片还是不错的,lz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我一定要顶一下,因为我在技领待过。。。  芯片还是不错的,lz可以尝试一下 ...

上面楼上的兄弟不是说被DJI给买断了吗?那怎么玩?

DJI 是买断他的所有芯片,还是买断它的PCA5223这款芯片,我看了一下选型表,这个芯片应该是很有可能拿来做电调的!

不过我刚刚看了DIGIKEY,倒是有现货,不知道是不是卖完就没有了?

兄弟既然待过,能否谈谈他的启动性能,能跑多块?这个应该不算什么机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楼上的兄弟不是说被DJI给买断了吗?那怎么玩?

DJI 是买断他的所有芯片,还是买断它的PCA5223这款芯 ...

你去他官网,他给无人机和玩具行业有出专门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看公司历史好像是国人搞的,楼主好像对国产的信心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他官网,他给无人机和玩具行业有出专门的解决方案

刚刚看了,非常适合做电调!
只不过你说被DJI给买断了,就死心了!

我的最新无感FOC算法马上就要出来了,效果完全可以媲美DJI用TI INSTA FOC方案做的电调的效果,彻底解决启动难题,不管是风机负载还是电动工具的重载启动。只不过现在的M0有点算不过来(已经申请XMC1400的样片了,哈),我现在是用DSPIC33在我以前研究AN1078的板子上做的研究,只是还有较大的噪音,正在解决!等差不多后给大家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公司历史好像是国人搞的,楼主好像对国产的信心有点低?

不是对国产的信心低,而是非常的鄙视!!!

真正的技术需要积累,现在的国内公司,有几个能静下心研发的?也许不是公司不想搞,而是整个社会没有这个土壤,让真正想搞的公司没法活,众人皆醉你独醒,怎么行?还是要和光同尘才行。好东西要成本,还怕被山寨,反倒是那些不懂技术的人乱搞赚了钱。

在《野性的呼唤》中,巴克是个处于比较高等的狗,但是他被丛林法则教训后,他就变成了狼,从此在冬夜清冷而皎洁的月光下,你还能隐隐地听到一阵阵的狼嚎,述说着它的感慨。
现在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丛林,而且更加疯狂!如果每个人不在能动的时候为自己积累过冬的储备,冬天一来,就只能寒号了。况且一叶落而之秋,2015的不景气只是开始,ZF的创业号召反面证明形势的严峻,大家还是快快准备吧!

网友F:
屹晶微电子有专门集成电机驱动器的MCU型号是EG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屹晶微电子有专门集成电机驱动器的MCU型号是EG89C52

潘石屹投资的吗?哈

89C52,干嘛不买M0核做32位的?估计51的性能不够!做方波还差不多。

网上查了下,查不到,国产货和台湾货都是一个德性,完全就是拼价格,生怕人家知道底价,所以我是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非常适合做电调!
只不过你说被DJI给买断了,就死心了!

期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IR是有,高压的,80W以下功率,也是针对家电的风机应用,同样也是不规则QFN封装,爬电距离还是比较麻烦处理 ...

请问型号能提供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型号能提供下吗?

IR的是irdm982-025mb,非MCU内核。忘了说,SanKen也有,MCU内核但不可编程,可串行配置。用的好像是Allegro的IC(不过他俩本就是一家的)。

网友H:
楼主需要的话可以过两天提供demo板,PAC5223 低压,不过他的库用的很痛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我一定要顶一下,因为我在技领待过。。。  芯片还是不错的,lz可以尝试一下 ...

也是电机控制了  是在上海还是深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也是电机控制了  是在上海还是深圳

技领分3个地方,分为美国越南上海。总部在美国。

m0部分为美国设计的,库也是美国人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领分3个地方,分为美国越南上海。总部在美国。

m0部分为美国设计的,库也是美国人写的。 ...

是的,所有资料来自美国,上海也是在做支持,您是原来上海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领分3个地方,分为美国越南上海。总部在美国。

m0部分为美国设计的,库也是美国人写的。 ...

还有越南?廉价劳动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的话可以过两天提供demo板,PAC5223 低压,不过他的库用的很痛苦的。 ...

太好了!在深圳吗?有空见个面,详聊一下,我随叫随到哈。这个片子太有诱惑力了!
芯片什么的我自己出钱,不需要免费的,讲讲开发环境的配置就可以了。

演示板有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画个扩展板,装到我的旺财板上,说不定会有很多坛友会感兴趣的!

我不需要库,全部自己写!如果有他的效果演示顺便看一下就更好了(三段式启动可以直接略过),避免闭门造车,楼上兄弟不是说这个被DJI买断了吗,估计DJI也会用它的方案了。

如果没有被DJI垄断,可以正常供货的话,我可以考虑玩玩,只要有样片,有调试器(也就是烧写器),能有最基本的各个外设例程最好,我就可以用这个棍棍来撬动TI INSTA FOC的大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越南?廉价劳动力的地方。

因为,技领的创始人之一,他是越南人,去了硅谷,后来为了扶持越南本土的ic产业,就在自己国家成立了一个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技领的创始人之一,他是越南人,去了硅谷,后来为了扶持越南本土的ic产业,就在自己国家成立了一个 ...

佩服这个越南人!
反观什么中X微之类的,差距太大了。

就凭这个原因,我对技领充满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的是irdm982-025mb,非MCU内核。忘了说,SanKen也有,MCU内核但不可编程,可串行配置。用的好像是Alleg ...

老兄见识还真的很广,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的是irdm982-025mb,非MCU内核。忘了说,SanKen也有,MCU内核但不可编程,可串行配置。用的好像是Alleg ...

非MCU核是什么意思?不能编程吗?
后面的MCU内核也不可编程,也是一头雾水。那不成了专用IC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好了!在深圳吗?有空见个面,详聊一下,我随叫随到哈。这个片子太有诱惑力了!
芯片什么的我自己出钱 ...

在杭州,下周二去中山,不知道离得你近不,也可以邮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杭州,下周二去中山,不知道离得你近不,也可以邮寄给你。

太远了!我在深圳。
感谢兄弟好意,我干脆到DIGIKEY上去买吧!
不过这个芯片用起来有点担心,不会玩的正爽的时候突然买不到,被DJI给垄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他官网,他给无人机和玩具行业有出专门的解决方案

我估计你们肯定见过ACTIVE SEMI的航模FOC方案吧,效果如何?

网友I:
这类芯片的应用比较灵活吧,不过性能上相对牺牲一些
东芝也在做这类芯片,官网上有资料。低压的,集成MOS驱动。
这类芯片目前有几家在做了,以后可能成为常态。 智能机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类芯片的应用比较灵活吧,不过性能上相对牺牲一些
东芝也在做这类芯片,官网上有资料。低压的,集成MOS驱 ...

给个型号看看,我估计ACTIVE SEMI的东西靠不住,被DJI买断了。

网友I:
东芝的同类芯片?上官网上找吧。我这也没有。只是过年前在官网看到过介绍
买断应该是指国内市场的吧。如果是包下整个芯片,还不如订制个自己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楼上的兄弟不是说被DJI给买断了吗?那怎么玩?

DJI 是买断他的所有芯片,还是买断它的PCA5223这款芯 ...

放心制造商会换个名字再卖给你,当初的5.8G遥控这也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听说台湾新塘也有这样的集成MOS驱动的M0 MCU,不过不知道型号。
上面说的技领的这颗有听说过,在一个 ...

原定是你们要求定制的啊,ST来的时候是说有客户订制,不过他们想自己也做一款特意过来征询我们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芝的同类芯片?上官网上找吧。我这也没有。只是过年前在官网看到过介绍
买断应该是指国内市场的吧。如果 ...

如果能够换名字再卖,DIJ有那么傻吗?我觉得他就是想自己独享,让别人买不到货。
就像苹果的供应链一样,让你买不到才厉害!

利用先发优势,快速地吸收周围的养料,让别的同类无法成活,这有点像最近放的美国商业大亨传奇讲的故事!
如果整个社会变成这样,是非常可怕的,没钱的人永世无法翻身,所以后来就有了反托拉斯法的出台。

网友J:
这个芯片AD是10位的,有点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AD是10位的,有点不爽

确实,Tl和STM32都是真12位的,飞思卡尔号称16位,其实也就是13.5的样子!

网友K:
去年关注过,后来放弃了,现在用IR的IRMCF143驱动PMSM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去年关注过,后来放弃了,现在用IR的IRMCF143驱动PMSM电机

可否告知是什么原因放弃的?
价格?
功能?
垄断?
没有方案提供?
看销售不爽?

网友L:
英飞凌,飞思卡尔都有集成mcu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是什么原因放弃的?
价格?
功能?

技术支持太慢,联系很长时间了才拿到一份宣传资料,给我感觉是他们不着急卖的架势,难道是你提到垄断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技术支持太慢,联系很长时间了才拿到一份宣传资料,给我感觉是他们不着急卖的架势,难道是你提到垄断的原 ...

上面说DJI买断ACTIVE SEMI的兄弟是银燕模型的,说的应该非常靠谱!
如果一个芯片搞得像国产垃圾芯片或是台湾佬做的芯片那样神神秘秘的鸟样,我是不屑于去用的!说穿了,就是没有核心技术,只能玩低价格,所以深怕人家知道。

作为玩家,其实应该使用逻辑清晰的经典电路,这样调试起来就会非常方便,至少我的手上都还保存着3年前用过的MICROCHIP的MCLV开发板和自己的旺财板,想验证一些想法时,用来观察信号老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英飞凌,飞思卡尔都有集成mcu的。

英飞凌的知道,但飞思卡尔的不知道,给个链接呗。

网友:
好帖,先收藏备用了,讨论的很深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东芝的同类芯片?上官网上找吧。我这也没有。只是过年前在官网看到过介绍
买断应该是指国内市场的吧。如果 ...

东芝也有?哪个部门的知道吗?

04年与他们MCU部门合作TMPM374的压缩机方案,南京中芝找我们调查出新的M0内核,专门用于电机驱动的功能资源要求,当时有问过他们,但他们说没有这个计划。日本公司动作慢得很,实在是浪费了里面一颗好VE,虽然我也不太喜欢日本公司。

网友:
都集成在一起,串扰绝对是个挑战

ADI的AD936x系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集成了一堆上变频下变频抗混叠ADDA之类的
现在很多公司在用,没有第二家能做出同样功能

网友M:
楼主啊,觉得你电调做的很牛啊,我是做飞控的,现在也在深圳了,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空,见面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啊,觉得你电调做的很牛啊,我是做飞控的,现在也在深圳了,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空,见面交流啊! ...

现在有点忙,等段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也有?哪个部门的知道吗?

04年与他们MCU部门合作TMPM374的压缩机方案,南京中芝找我们调查出新的M0 ...

在官网上看到的,TMPM37AFSQG,样品可能大代理会有吧
现在集成VE的在M3核的MCU,另外他们的M3核MCU针对数码设备应用的分类比较多,M0的今年可能会多几种

网友:
ADI的AD9361是正常零售的软件无线电前端,大疆图传里面的AD9362就是ADI定制的,ADI官网都没有这个型号,实际两个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L:
引用 楼主:
英飞凌的知道,但飞思卡尔的不知道,给个链接呗。

MC9S12ZVML 和 MC9S12ZVMC 支持CAN和LIN的。双运放,支持两个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MC9S12ZVML 和 MC9S12ZVMC 支持CAN和LIN的。双运放,支持两个采样电阻。

车规的,样品折腾,玩不起啊。

网友:
TO LZ:
您好,想学习BLHELI源代码,但在官网上下载不了RIDE7和RKIT-51,注册帐号都出错,请问您有吗?如果有请发11901226@qq.com,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听说台湾新塘也有这样的集成MOS驱动的M0 MCU,不过不知道型号。
上面说的技领的这颗有听说过,在一个 ...

这个TI的也有,我们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TI的也有,我们有用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听说台湾新塘也有这样的集成MOS驱动的M0 MCU,不过不知道型号。
上面说的技领的这颗有听说过,在一个 ...

在哪儿看的抽油烟机的波形?

网友(2016-03-28):
东芝 M37A 带预驱,外挂 P+N MOS, 一般在12 24V应用!

网友(2016-09-24):
这几天联系代理商拿到了样片,不过我用的是PAC5250,可以直接驱动总线电压高达600V,而且可以直接用这个芯片控制ACDC生产低压直流控制电源,小批量价格在3美元左右。
顺便想拿一套开发板,PAC5250的没拿到,到是拿到了PAC5223的,因为集成了MOS驱动,DCDC控制,原理图看起来还是比较简洁

网友(2016-12-23):
做方波太强大

网友:
德国做发烧友级别的电动工具品牌泛音就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
mark,
做方波太强大

网友(2022-04-23):
https://pan.baidu.com/s/1wP8MZj9duJtjBwFAaz4ywA 密码:1u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