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PCB封装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6-02-22):
下图是嘉立创C40940图纸弄下来的,实在是画不出来PCB封装,希望热心人能帮助一下

网友:
1,找人花钱办事
2,买书自己琢磨
3,要求JLC提供你所用软件版本的封装
4,在画图里一点点去掉,然后用软件转换
路非常多,建议第一条!等价交换,呵呵。

网友:
可以画的,就是要时间

网友A:
这个该有的尺寸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该有的尺寸都有了

估计就是阁下这种闭着眼睛说瞎话,或者外行充内行的人画的图!没做过PCB封装别胡说!

网友:
尺寸挺全面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阁下这种闭着眼睛说瞎话,或者外行充内行的人画的图!没做过PCB封装别胡说!

他说的没错啊 尺寸是全的

网友:
尺寸不全,如果没有其他图,拿软件转成PCB再对比位置放焊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没错啊 尺寸是全的

没有板边开槽的尺寸

网友:
这个只能拿到实物量一下了

楼主:
终于有内行指教了
那个1.37的尺寸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板子边缘到焊盘的最小距离应该不小于1mm,而不是1.37-1.9/2=0.42,尺寸过小不好加工孔
除了上面的问题,此封装存在明显的错误,缺少尺寸:
1、四个开孔焊盘与7个贴片焊盘的相对位置关系
2、作为沉孔USB母座,中间PCB挖空尺寸
3、LS说明的槽孔尺寸

嘉立创自营既然上了,服务也应该跟上,否则自营是玩不下去的

网友:
貌似amp的封装也是这样画的。建议可以去amp的网站找找替代的,一般国内造的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山寨的,amp里的dwg尺寸会比较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内行指教了
那个1.37的尺寸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板子边缘到焊盘的最小距离应该不小于1mm,而不是1.37 ...

的确,板边尺寸不对

网友:
我觉得有尺寸了,难度不大吧。。。

网友:
不知道的尺寸靠猜,上面两个槽孔和7个方焊盘猜它们是在一条水平线上;槽孔尺寸猜它焊环宽度是一致的;pcb尺寸只有用尺子量,按比例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