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请教,收二手雕刻机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楼主(2016-02-22):
机械小白请教,收二手雕刻机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想收台莫大的 01机 或者 02机,无奈是机械小白,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

平时就是给壳子开孔,刻字,还有就是瞎玩一下,雕雕木头、单面板什么的吧,也不知道还能干些啥

之前联系的一个坛友,说是自用的01机高速的时候会失步,不知道是不是很严重,他说上点润滑油就行

网友A:
01好像是t杆的,速度肯定快不了,和精度无关。
本地收,让转手的教你怎么用。
测试精度,画矢量线就行,比如画一个一个圆圈,看最后能不能对上,这个是测XY轴精度的。
Z轴精度和负载有关,只有浮雕测了,找个简单的刀路试试就行了。比如大家喜欢用一个蜥蜴的刀路。

开孔刻字雕电路板,对精度没特别高的要求,雕木头不同,需要精度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好像是t杆的,速度肯定快不了,和精度无关。
本地收,让转手的教你怎么用。
测试精度,画矢量线就行,比 ...

多谢~学习了~

网友:
收到了没楼主

楼主:
没有呢 还在犹豫 你要出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好像是t杆的,速度肯定快不了,和精度无关。
本地收,让转手的教你怎么用。
测试精度,画矢量线就行,比 ...

什么木头雕刻需要精度极高的雕刻机?差0.1mm能看出来?

网友:
如果是小白,建议你不要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木头雕刻需要精度极高的雕刻机?差0.1mm能看出来?

给你发几个我的作品图,这些对机器的要求很高,具体多少不清楚,我是第三台机器才达到这个效果。特别是少量浮雕扫大面积平面,对精度要求极高,因为无法后期抛光,稍微差点的机器,无法做到接近镜面的效果,而会有明显的刀痕或者水波纹等。具体精度需要多少我也不清楚,我的最后一台机器是自己做的。
相同一个卖家的机器,不同的产品之间也会有差异,买东西靠运气,做东西靠折腾,没别的秘诀了。不过一般来说直线导轨的机器经过良好的设计,一般是没问题的,比如阿莫03,应该是可以的。直线导轨最好是上银之类的进口品牌,国产的随机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几个我的作品图,这些对机器的要求很高,具体多少不清楚,我是第三台机器才达到这个效果。特别是少 ...

这种只要刀具磨得好、主轴转速足够快、主轴轴向和径向跳动很小、三轴滑台精度不是很差就能够做到,还有打磨和拍照更重要。
开孔、雕电路板、雕零件还是需要极高的精度,误差大一点就不容易装入和装好配件。

网友(2016-12-26):
>我是第三台机器才达到这个效果。
Do you mind to share some picture of this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