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SMT打样的板子,还比较满意,正在测试中。

楼主(2016-02-22):
全是0402的元件,放大镜照了一下,应该都焊牢了。希望测试也一次通过。
17号下的单,20号就发货了。不过顺丰是越来越慢了,加上都是晚上发货,基本第二天到不了。

网友:
恭喜,效果不错啊

网友A:
请教楼主,过孔也做热焊盘形式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过孔也做热焊盘形式是出于什么考虑?

哪里?
铺铜处的吗? 自动的,不太重要的地方就直接无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过孔也做热焊盘形式是出于什么考虑?

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
铺铜处的吗? 自动的,不太重要的地方就直接无视之。

铺铜范围内的过孔。一般我都是正片铺完

网友:
贴得不错,图片拍得不好,鉴定完毕

网友B:
目测焊盘批量会有问题

网友:
嘉立创贴的?已经开始了?

网友C:
请教下LZ,封装是自己的还是JLC的?

网友:
用来焊 0402 和 0603 样板,再也不用和自己的颈椎过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焊盘批量会有问题

是的。

不过批量会修改封装,这是为方便手焊加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LZ,封装是自己的还是JLC的?

自己画的,且不太适合批量,主要用于样板。

网友D:
QFN28的 pin 2,3 是连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QFN28的 pin 2,3 是连锡了吗?

刚好是并在一起的引脚,因空间不够,就直接在引脚外面连接了。如可能,应尽可能远离焊盘再连接。

网友E:
楼主的过孔好小, 我做的就比较大, 你的过孔尺寸多少? 孔径和外径, 我经常做 0.5/1mm

网友:
哈哈。 好生紧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过孔好小, 我做的就比较大, 你的过孔尺寸多少? 孔径和外径, 我经常做 0.5/1mm ...

18/25 mil 算比较大的过孔了。

网友:
把pad过孔改成via过孔

网友:
焊盘上出现过孔,明显不利于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