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llegro 17.0在64位系统如何成功配置本地数据库(求加精...

楼主(2016-02-22):
Allegro升级到17.0版本后,只能在64位的系统上安装,其本身带的ODBC数据库却是32位版本的。在64位的系统中,按照网络上找的配置本地数据的方法都失效了。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步骤,但是能解决64位系统下的数据库配置问题。以下内容都是原创,在网上是找不到相同解决方法的,至少我没搜索到。希望转载时能注明本文出自阿莫电子论坛。求加精!!!

完整的PDF文档

网友:
AD的会弄吗?

网友:
高级应用啊,虽然用allero,自学的还真没这个应用!看看就好!

网友A:
顶一下楼主这个。另外想问一下CIS 总是下不了新器件,是不是因为没配置好数据库呢?还有哪以搞到比较全的电阻、电容数据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这个。另外想问一下CIS 总是下不了新器件,是不是因为没配置好数据库呢?还有哪以搞到比较全的电 ...

我用16.6的版本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解决办法

楼主:
抱歉,AD的不会,已经不用AD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6.6的版本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解决办法

用这个办法试试。如果你得系统是64位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这个。另外想问一下CIS 总是下不了新器件,是不是因为没配置好数据库呢?还有哪以搞到比较全的电 ...

下不了新器件是什么意思?数据库要自己做的,挺费工夫的,不过做好了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C:
cadence 真没用过数据库,有更详细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 真没用过数据库,有更详细介绍吗

简单的说可以有两种使用方式
1、已完成的原理图,可以在数据库中为每个元器件找到具体的器件型号,按照元器件的value值和Footprint值筛选。比如0R电阻,0603封装,数据库中有ROHM和国巨的,那么,可在二者之间选一。数据库中可包括每个器件的详细参数,比如精度,耐压,规格描述,MPN,生产厂家等信息。在输出BOM时,可以把这些信息都输出到BOM中。
2、新画原理图时,如果数据库中每个器件都关联对应的原理图器件。在画图时,可从数据库中选择需要的器件,直接把带有详细参数的原理图器件放置到原理图中。这样,完成原理图后,可输出详细的BOM文件。

网友:
牛人啊,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6-07-20):
确实很不错
我以前使用的时候
老时图标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B:
我用16.6的版本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解决办法

我用16.6的版本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