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RM-CD-7503-1075 下载来安装的时候CRC检验错误

楼主(2016-02-22):
系统没有装过EWARM前提下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7503-10751.exe
你们安装正常么,正常的sha1是多少,我下载来的sha1
57dc47a5bbae96171979ee54318cb4a022c080aa

忽略后重装就不会出现了,安装的时候有默认路径的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3,
因为版本是7.5,这里应该是程序员忘记改了所以我把它改为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5

网友A:
我装了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没有问题啊。

sha1检验一样么

网友:
又升级了啊?

楼主:
对的,上个小版本也有这个问题,以为新版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装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是用迅雷/QQ旋风/百度管家这些带离线带加速的工具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迅雷/QQ旋风/百度管家这些带离线带加速的工具下的吧?

用百度云离线下载的,直接下载来的解压就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百度云离线下载的,直接下载来的解压就出错了

乖乖的官网下载,用迅雷之类的,浏览器下载也成。看到百度云就恶心。

PS:虽然有时也用百度云,哎,这就是现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乖乖的官网下载,用迅雷之类的,浏览器下载也成。看到百度云就恶心。

PS:虽然有时也用百度云,哎,这就 ...

迅雷下载的也一样,SHA1校验值也是一样的,换了台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
我下载,7Z解压正常,安装正常

网友:
3和2比改进了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迅雷下载的也一样,SHA1校验值也是一样的,换了台电脑也是这样

大文件不要用这些带离线带加速的工具下,我以前频频中招!老老实实用一般工具下!

这些工具只要网址路径相同,就认为是同一个文件。这时服务器上的文件变了,但路径和文件名没变,工具就开始撕逼了,部分是工具离线服务器上旧的,部分是从文件服务器上新的……

网友B:
文件好像没有损坏,单线程直接从服务器下载后

MD5
a84883228eeff7bbba3b6c89c84e2dd0  EWARM-CD-7503-10751.exe

SHA1
57dc47a5bbae96171979ee54318cb4a022c080aa  EWARM-CD-7503-10751.exe

SHA256
21788db99308569481e577bd9a0c7be5e16715b9af7f552cde6c9ae0092389b4  EWARM-CD-7503-10751.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好像没有损坏,单线程直接从服务器下载后

MD5

可能是电脑问题引起的,两台电脑都是我装的系统,WIN 7 SP1 Enterprise eng X64,装EWARM-CD-7407-9865就不会出现,或者装两次解决,装了取消再装一次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怎么破解的

网友:
装了个  破解不了  就卸载了

网友(2016-04-15):
我也装了这个EWARM-CD-7502-10505,也是破不了,干看着哟

楼主:
论坛里有破解的,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