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PID刷新率3.5ms可不可以?

楼主(2016-02-22):
mpu6050用了DMP所以输出速度最大就3.5ms了,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
凑字数

楼主:
嗯嗯  参考了你们匿名的代码,上位机果然很屌

楼主:
我之前还有个疑问就是新西达30a电调的控制信号。网上有的说50Hz,有的说450Hz,
我手头有QQ飞控捕获后发现是大概是360HZ。50HZ和360HZ试了都能转,能不能给我个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还有个疑问就是新西达30a电调的控制信号。网上有的说50Hz,有的说450Hz,
我手头有QQ飞控捕获后发 ...

一般是400Hz,不要用50Hz,会响应慢的。电调要刷blheli之类固件才能有那么高的响应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