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43彩条正常,图像颜色不对

楼主(2016-02-23):
调试OV2643摄像头时,摄像头输出彩条是正常的,但是抓拍图片颜色一直不对,难道是镜头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镜头问题,记得很久以前做摄像机,在高温测试时就是这个画面。是不是YUV格式取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镜头问题,记得很久以前做摄像机,在高温测试时就是这个画面。是不是YUV格式取的不对 ...

也怀疑过这个问题,改了YUV格式之后,彩条颜色就不对了,所以应该不是摄像头和CPU数据格式的问题

网友A:
上张彩条照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张彩条照片看一下

这是正常的彩条,摄像头输出格式和YUYV

这个是把摄像头输出格式改成YUVY

网友B:
彩条是IC内部画面出来的,基本可以确认IC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sensor与IC的参数配置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就是IC的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条是IC内部画面出来的,基本可以确认IC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sensor与IC的参数配置不一定是正确的(也 ...

camera 和cpu都有彩条测试功能,这里用的是camera的彩条测试,彩条的数据是从camera传给CPU的。

网友:
你没有加红外滤光片,红外光和可见光同时进入镜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ISP相关参数也没有调整好。

网友:
看图片感觉是Y和UV的顺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