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F508/509内部时钟分频

楼主(2016-02-23):
各位新年好!

使用PIC12F508的内部4MHz时钟,在3V时实测(单片机不接任何外围元器件)有0.22mA,感觉电流有点大,

我尝试把内部时钟进行分频来降低功耗,不知道能不能进行分频?

网友A:
不能,内部4MHZ不支持分频吧,这种低端的不支持内部RC分频,可以考虑让它休眠,间歇工作。

网友B:
你选的这个8脚用在什么场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内部4MHZ不支持分频吧,这种低端的不支持内部RC分频,可以考虑让它休眠,间歇工作。 ...

以下是我写的测试程序
void main()
{
        Init_Port();

        while(1)
        {
                if((GPWUF==1) &&(GP1==1))   //引脚引起的中断唤醒
                {
                     GP2 = ~GP2;
                }
                SLEEP();
        }
}

发现如果在GP2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进入睡眠模式,GP2会输出不稳定(如果是GP2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进入睡眠模式,则GP2会是稳定的低电平)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睡眠的时候,输出稳定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这个8脚用在什么场合啊

低成本、低功耗的玩具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成本、低功耗的玩具上

低成本的玩具你用 PIC ,果然是有钱任性啊!

网友:
玩具.............
台系牛屎耙MCU笑笑路过

网友:
估计开发阶段用这款,到量产就会直接换成台系兼容I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写的测试程序
void main()
{

看门狗关闭了吗?看波形好像是被周期唤醒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成本、低功耗的玩具上

12F508不是低功耗的产品吧,要用新型号的产品替代(手册上标注的纳瓦产品);
另外,在低功耗模式下,最好不要开看门狗的(特殊要求另定);
还要注意管脚的唤醒条件清除方法(这在数据手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关闭了吗?看波形好像是被周期唤醒似的。

__CONFIG(0x0fea);

程序里有配置关闭看门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