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的两个硬伤。。

楼主(2016-02-23):
最近买了Surface Pro4,总的来说这台机器的性能还不错,但是有两个硬伤严重限制了这台机器用来做设计的方便性。

第一个应该是win10本身的问题:我发现win10对高分屏的支持还是非常不好,有很多软件在高分屏下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连win10自带的IE对高分屏的支持都不好,菜单上的图标小得根本看不清!Altium Designer 15这类的PCB软件也是一样,文字大小是正常了,但是快捷菜单上的图标非常小,用鼠标很难选中。有部分软件图标是正常了,可是软件上的所有文字却因为放大而变得模糊不清了,总之这个问题确实会导致很多常用的软件变得很难用。

第二个则是Surface Pen的问题:因为Surface Pen使用的是Ntrig的技术,而非WACOM的技术,这在使用win10自带的应用是问题不大。但是由于Ntrig和WACOM的笔调用的是不同的windows API,而目前绝大多数绘图软件都只支持WACOM的笔,因此要是运行像Alias之类的绘图软件时,就没法实现压感绘图,也就是说笔迹的大小不会随触控压力变化,这直接导致了Surface Pen在这些软件面前成了摆设~。另外Surface Pen上面的按键也不能像WACOM的笔一样可以自定义功能,这也给实际使用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总之,对于准备买windows平板来做设计的人,我建议第一是不能买屏幕分辨率太高的机器,第二是触控笔一定要是WACOM技术的,不然这支笔就会变成摆设

网友A:
从586时代开始,pc机发展也有20多年了,还是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机器。
还好,现在可选择的机型很多,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你的帖,感觉这个Surface Pro4还是蛮好的啊~问题不大,挺不错的~

网友B:
WIN10 有调整倍率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有调整倍率功能的.

这个只能改文字大小,图标大小是改不了的,Surface Pro4默认的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86时代开始,pc机发展也有20多年了,还是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机器。
还好,现在可选择的机型很多,大家根据 ...

对高分屏支持这个感觉确实不容易做好,但是触控笔这些问题我觉得就真不应该出现了,相对来说WACOM的笔在设计上要人性化很多

网友C:
记得站长说过,微软硬件产品 必输垃圾
站长还说过,微软是一个技术很烂的公司,没有能力解决分辨率的问题。

看来一点不假。平板 还是买 ipad吧

网友:
网上说那个笔 用新的应用是可以更改功能的。就是有些软件不支持高分屏,看起来较小,不过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模着看新闻啥的,哈哈。

另外就是 有时间用键盘休眠后就 真的睡觉了,叫都叫不醒,只能重开机

网友:
win10 确实对高分辨率支持的不好,目前也就是将就着用, 比win7还是要好的。要想完美支持高分辨率可能还要等上个两三年。

网友:
AD16高分屏没问题

网友:
高分屏的支持,除了操作系统,软件本身也要跟上,否则就会出现字体大了但图片、图标仍然原始比例的情况。
max osx下的高分屏用起来就十分舒服

网友:
笔居然不是wacom,严重差评啊

网友:
高分屏win10支持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些软件对高分屏支持不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改文字大小,图标大小是改不了的,Surface Pro4默认的是200%

图标大小是可以随着一块改的,你也可以设置的只改文字大小,我现在都是放大150%下使用的,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标大小是可以随着一块改的,你也可以设置的只改文字大小,我现在都是放大150%下使用的,感觉还可以 ...

请问图标在哪里改?

网友:
Surface Pro4 码农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的第一个问题根本不是SFP4的问题,也不是Windows 10的问题,而是应用软件没有针对高分屏做相应的处理

至于第二个问题,对电工和码农来说肯定更不是啥问题

网友:
高分辨率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全世界也只有mac能解决的了,但是考虑一下apple完全封闭的生态体系,分辨率就那么几种,我觉得它不叫解决了分辨率问题,只是做了适配而已。

顺便,LZ的SP多久没更新了?现在win10自己的分辨率问题基本上修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第三方软件的问题,这个就没治了。
其实担心这些问题的,完全可以再等等,SP更多的是给OEM厂家做个样子,告诉他们PC是可以做成这样的,后面各种第三方设备上来了,选择也就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图标在哪里改?

你什么软件的图标改不了?我的放大150%以后,用的几款软件上的文字、图标、菜单、按钮、对话框等所有元素都相应的放大了150%,是不是你那款软件用了微软都没法控制的技术,比如说用非微软系的开发软件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什么软件的图标改不了?我的放大150%以后,用的几款软件上的文字、图标、菜单、按钮、对话框等所有元素 ...

不是什么“别的”软件,微软自家的IE也这样

楼主:
还有 AD 15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别的”软件,微软自家的IE也这样

这个是你自己装的什么插件提示的吧,IE本身是没有这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你自己装的什么插件提示的吧,IE本身是没有这个的吧.

那上面AD 15上的菜单图标总不至于也是“插件”吧。。

网友F:
我在用win10的寨板,wacom的笔....想着surface  。。。  高分屏不错, 虽然倍率调整不支持软件, 但是不知为何也用的很爽。  AD这软件我想都没想过, 要它做触控, 比登天还难.
编程软件没问题, 串口没问题, 视频娱乐的当然没问题。 要是觉得不好用就咸鱼出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win10的寨板,wacom的笔....想着surface  。。。  高分屏不错, 虽然倍率调整不支持软件, 但是不知为 ...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平板呢?屏幕分辨率是多少?是否有标准USB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平板呢?屏幕分辨率是多少?是否有标准USB接口?

酷比魔方i11的寨板, 1920*1080 也不算高吧,买的便宜也不会心疼.,不过驱动不好.  surface2 好像就是wacom笔,好像也不错,华硕好像也有款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上面AD 15上的菜单图标总不至于也是“插件”吧。。

难道AD 15是windows开发的?

顺便看看我的AD9,显示屏13.5寸,分辨率3000*2000.

再看看开发PC软件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选项的,其实开发平台相信也有类似的选项的.

所以说除了系统要支持以外,软件本身开发的时候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AD 15是windows开发的?

顺便看看我的AD9,显示屏13.5寸,分辨率3000*2000.

我之前装的就是AD9,图标大小的确是正常的,但在Surface Pro4上原理图上的元件却是模糊的,就像是一张图片被放大后的那种模糊,而且程序会频繁崩溃自动退出,实在忍无可忍才换上了AD15,原理图上的元件是清晰了,也不崩溃了,但是菜单上的图标却变小了。。

楼上有朋友说AD16已经没有这些问题,找个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
做设计的,拿 苏菲  做主机,HDMI外接24寸TFT做显示,usb-OTG外接键盘鼠标

网友G:
华为也出了一款 和 Surface Pro4 竞争的机器 楼主可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为也出了一款 和 Surface Pro4 竞争的机器 楼主可看到?

  HUAWEI MateBook的分辨率达到了2160*1440级别,屏幕尺寸为12英寸屏占比高达84%。搭载4430毫安时容量电池组,官方标称可正常办公10小时。采用USB Type-C接口,具有电压自适应功能。

  配置方面,搭载第六代英特尔酷睿m处理器,最高支持8GB内存与512GB固态硬盘组合。防泼溅键盘支持自动背光。

好像是双系统的 ANDRIOD+WIN10
试水的产品,就后面的发展了。。。小米也要搞笔记本了

网友:
我就看看外观  HUAWEI MateBook 好看一点,PRO4 扎实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站长说过,微软硬件产品 必输垃圾
站长还说过,微软是一个技术很烂的公司,没有能力解决分辨率的问题。 ...

ipad就是娱乐工具而已,干不了活

网友:
lz的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卫生巾4

楼主:
刚刚装了AD16,图标小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很多AD15上存在的小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
可见小屏幕分辨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