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取景有条纹的问题

楼主(2016-02-23):
我们的产品使用三星的4412作为主控芯片,通过DVP接口连接OV5640芯片,做摄像。
在光线较强或者较弱的环境下,LCD屏幕上能看到较明显的横竖条纹状色带。
为了方便观察,我们通过WIFI把图像传到手机上截图,如下图。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是电压纹波还是驱动设置不当呢?

网友:
补光可不可以

网友A:
驱动设置不当的可能性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设置不当的可能性偏高!

这个我们调整一下试试看。
这个调什么参数可能会有作用?

网友(2018-07-03):
电源不干净或排线,信号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