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钢网防锡珠工艺

楼主(2016-02-23):
前阵子有坛友在讨论钢网防锡珠工艺问题。在此粗略介绍一下,大神们多发言指教
防锡珠工艺就是制作时对容易出现锡珠的焊盘进行缩减处理,使PCB在过炉时锡浆向没有上锡的裸铜位置流动,以达到对钢网下锡量进行控制,防止刷锡后焊盘堆锡、连锡的作用。

原文件焊盘

原文件焊盘

做了防锡珠的钢网实物

做了防锡珠的钢网实物

网友:
有效果,但不是绝对的能防。

网友A:
这个介绍也太简单了吧,哪些封装应该防,哪些封装不用防,钢网防锡珠的形状采用哪种效果好,不同的封装采用开口形状不同,防锡珠效果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介绍也太简单了吧,哪些封装应该防,哪些封装不用防,钢网防锡珠的形状采用哪种效果好,不同的封装采用 ...

说的是,细数说来确实有很多该说的,只是我事先考虑的是一部分不太懂防锡珠是什么的客户,不过我们可以后面再补充详细

网友B:
这个批量做的时候,可以提高一定良率,但是在经常换料的时候,擦拭钢网容易挂上无纺布的纤维,所以经常换的我觉得反而不要做~如果连续刷很多的话,是要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批量做的时候,可以提高一定良率,但是在经常换料的时候,擦拭钢网容易挂上无纺布的纤维,所以经常换的 ...

用气枪吹钢网,不能吹掉纤维吗?
另外擦钢网用无纺布擦,也会有纤维?

纸上谈兵,请勿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气枪吹钢网,不能吹掉纤维吗?
另外擦钢网用无纺布擦,也会有纤维?

吹不是很好吹掉,无纺布擦还是会挂在这个防锡珠的尖尖上有一点,多擦几次就越来越多影响下锡膏了~或者是我买的无纺布质量不好?你可以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