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芯片选择方法?

楼主(2016-02-23):
在使用FPGA芯片时,会根据不同型号选择相应的配置芯片,EPC4S,EPC8S ,EPC16S等等,我通过什么可以确定我该选择最合适的配置芯片呢?
谢谢。

网友A:
先选个最大的,量产是,根据配置内容大小,在选小的,这样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个最大的,量产是,根据配置内容大小,在选小的,这样最简单。

是不是可以根据我编写的代码,编译后生成的SOF文件大小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根据我编写的代码,编译后生成的SOF文件大小来选择。

综合的报告中 有容量大小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根据我编写的代码,编译后生成的SOF文件大小来选择。

可以使用普通的SPI FLASH来代替,这东西比EPCS便宜很多,选大的就是了。
嘉立创有卖的,比如ST的M25P64 M25P16之类的

网友:
根据编译产生的pof文件大小来选择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普通的SPI FLASH来代替,这东西比EPCS便宜很多,选大的就是了。
嘉立创有卖的,比如ST的M25P64 M ...

谢谢,理解了哈

网友:
Altera公司的手册里面configurations 部分有每个芯片需要多大的EPCS,根据这个选择。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选个Flash不就好了,又不贵,容量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