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无线模块发射功率及接受灵敏度测试方法

楼主(2016-02-23):
最近在做SI4432无线模块,因为是第一次做无线的小白,所以对怎么测试模块的发射功率,接受灵敏度,以及怎么测试天线的增益等,毫无概念。想咨询下大家,麻烦大家给我科普一下,怎么测试模块的这些参数,需要什么设备,什么测试方案?跪谢!

网友:
综测估计可以,但价格非常贵,其他就不了解了。

网友:
搭顺路车问,如何测试量产后模块性能?看db值可以确定无线距离吗?

网友:
按我的理解,接受电路应该用信号发生器,发射电路应该用频谱仪,调试.

网友:
今天刚测试了个433模块,方法是这个屋里发,那个屋里收,用led指示数据……

网友:
443 可以diy 一些设备,功率计 驻波表 swr分析设备都有现成的,如果上2.4g 就不好办了

网友:
发射功率需要用频谱仪或者功率计测试;接收灵敏度需要把接收电路屏蔽起来,信号源配合可调衰减器测试。

网友:
传导测试,使用可以产生FSK 信号的信号源,比如常用的Agilent E4438C,编辑好Precode、 SYNC 、Datacode,开始测试之后,将SI4432解调出来的数据返回到E4438C,E4438C可以准确的计算出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