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E02Z64VLC4芯片,UART0模块分配与GPIO分配冲突?

楼主(2016-02-23):
MKE02Z64VLC4芯片,32脚QFP封装,需要使用其中的UART0模块,而UART0模块能被映射到PTB0、PTB1引脚,或者是PTA2、PTA3引脚。
我把UART0分配到PTA2、PTA3引脚,而PTB0、PTB1引脚作为普通IO使用。结果我使能UART0模块后,PTB0、PTB1引脚无法作为正常的IO口使用。
看文档说明,是因为UART0模块的分配优先级比GPIO高,所以PTB0、PTB1引脚被分配给UART0.

但,我需要的是UART0分配到PTA2、PTA3引脚,而PTB0、PTB1引脚作为普通IO使用。这种情况该怎么弄?请过来人指点一下。

网友:
没用过ke02,只用过ke06, 查看 sim.h中有没有

__STATIC_INLINE void SIM_RemapUART0ToPTB_0_1(void)
{
    SIM->PINSEL &= ~SIM_PINSEL_UART0PS_MASK;
}
/*****************************************************************************//*!
*
* @brief remap UART0 to pin PTA2/3.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__STATIC_INLINE void SIM_RemapUART0ToPTA_2_3(void)
{
    SIM->PINSEL |= SIM_PINSEL_UART0PS_MASK;
}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问题解决,正是这样子。第一次用小飞的片,不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