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永磁直流电机电流方向的判断是否可用以下方法

楼主(2016-02-23):
20kpwm驱动控制多个直流电机,采样电阻在电源端做高边采样,只能测量单向电流,现在需要对电机做电流截止负反馈也就是功率控制,
是否可以通过U=IR+Ce*n+L*dI/dt判断电流方向,电枢电阻1.几欧姆,用的是空心杯电机,电感只有0.几mH,工作电流只有2A左右,速度知道了,几个常数也知道。

楼主:
有编码器做速度采集,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判断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楼主的空心杯电机用在航模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楼主的空心杯电机用在航模上吗

车上~~~~~

网友B:
新手。,说了别笑,楼主您说的这个东西跟那个根据反向电动势获取转子位置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说了别笑,楼主您说的这个东西跟那个根据反向电动势获取转子位置是一回事吗? ...

我也不懂,我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

楼主(2016-05-13):
已解决,可以用这个方法判断电流方向,但是有时候会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