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和电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2-23):
电抗器和电感有什么区别?网上查了一些答案都不是很满意。主要是想了解这两者作用分别是什么,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怎么区分,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们解惑,谢谢~

网友A:
电抗应该是工频而已。电感是高频而言称呼吧

网友:
应用所在工况的频率不同而已

网友B:
电抗 不是包括感抗和容抗吗 ?

网友C:
电抗器,其实也叫电感器。
在电力电路中,用到的电感器,被称为了电抗器。
电感在弱电中的称呼。

就好比引擎和发动机的称呼一样。

网友D:
一般强电上面叫电抗,工频较多;弱电上面叫电感,高频居多。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原理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抗应该是工频而已。电感是高频而言称呼吧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抗 不是包括感抗和容抗吗 ?

网上查到的答案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其实也叫电感器。
在电力电路中,用到的电感器,被称为了电抗器。
电感在弱电中的称呼。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强电上面叫电抗,工频较多;弱电上面叫电感,高频居多。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原理也是一样的。 ...

谢谢解答

网友:
电器元件只有电阻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