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用户账户控制设置始终不能修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4):
改到默认又恢复到最底端了

网友A:
安装了别的安全软件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别的安全软件引起.

只安装了NOD32 难道是他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安装了NOD32 难道是他引起的

我也是 NOD32 没出现这种现象.
你有装电脑管家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NOD32 没出现这种现象.
你有装电脑管家之类的吗?

没有装,只有nod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安装了NOD32 难道是他引起的

另外只要是需要管理员权限的软件都需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