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6写的CPU性能测试工具

楼主(2016-02-24):
源于百度这三帖:
http://tieba.baidu.com/p/3753425942
http://tieba.baidu.com/p/3871481362
http://tieba.baidu.com/p/3894610906

文中说到,根据贴主migeyusu的说法 CORE DUO 相对 i3-4 的在老软件性能仅有后者50-60%。
而AMD 的APU和FX 整数效能凭借高主频稍强于 老旧的CORE DUO,
其中贴出了部分代码,我照抄了部分,做出来玩玩。

PS: 其中基本排序算法我不懂是啥,那贴主说是二分查找我就照弄了.........

代码
Form1部分

Private times As Integer
Private INTY, SFOY, DFOY, SCIY, MSY, BSY As Long

‘-------------------------------------------------------------------------------------------------------------------
Private Function valTran(a As Single) As Integer
valTran = Int(1000000 / (a * 100))
End Function
‘-------------------------------------------------------------------------------------------------------------------

Private Sub form_load()
times = 0
Form1.BorderStyle = 1 '窗体大小不可变
'Command1.Default = True '默认回车就是按下按钮
Command1.Caption = "开始(START)"
End Sub

‘-------------------------------------------------------------------------------------------------------------------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ommand1.Enabled = False    '禁止按下,变灰色
Command1.Caption = "运行中(PROCESSING)"

MsgBox "本次测试下需要较长时间,请勿关闭或操作程序"

Label1(0).Caption = "最大可用整数性能:计算中"
DoEvents
INTY = valTran(intCal())
Label1(0).Caption = "最大可用整数性能:" + Str(INTY)
DoEvents

Label2(0).Caption = "最大可用单精度浮点:计算中"
DoEvents
SFOY = valTran(sfoCal())
Label2(0).Caption = "最大可用单精度浮点:" + Str(SFOY)
DoEvents

Label3(0).Caption = "最大可用双精度浮点:计算中"
DoEvents
DFOY = valTran(dfoCal())
Label3(0).Caption = "最大可用双精度浮点:" + Str(DFOY)
DoEvents

Label4(0).Caption = "科学计算效能:计算中"
DoEvents
SCIY = valTran(sciCal())
Label4(0).Caption = "科学计算效能:" + Str(SCIY)
DoEvents

Label5(0).Caption = "常用排序算法性能:计算中"
DoEvents
MSY = valTran(MS())
Label5(0).Caption = "常用排序算法性能:" + Str(MSY)
DoEvents

Label6(0).Caption = "基本排序算法性能:计算中"
DoEvents
BSY = valTran(BS())
Label6(0).Caption = "基本排序算法性能:" + Str(BSY)
DoEvents

times = times + 1

Text1.Text = Text1.Text & "第" & Str(times) & "次数值运算成绩是" & Str(INTY) + "/" & Str(SFOY) & "," & Chr(13) & Chr(10) & "归并排序成绩是 " & Str(MSY) & Chr(13) & Chr(10)

Command1.Caption = "开始(START)"
Command1.Enabled = True

End Sub

MODULE1部分
Public Function intCal9()  '整数计算  自写的,丢弃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n As Long
j = Timer
For i = 1 To 30000000
    n = i + 97
    n = n / 177
    n = n * 11
    n = n - 182       '加减乘除8bit

    n = i + 13497
    n = n / 4277
    n = n * 1351
    n = n - 9851       '加减乘除16bit

    n = i + 1300497
    n = n / 420077
    n = n * 100351
    n = n - 5529851    '加减乘除24bit

    n = i + 667555000
    n = n - 322111500
    n = n / 23335123
    n = n * 32132355   '加减乘除32bit
Next i
intCal = (Timer - j) / 4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intCal()  '整数计算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s As Long
Dim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s Long

a1 = Rnd
a2 = Rnd
a3 = Rnd
a4 = Rnd
a5 = Rnd
a6 = Rnd
a7 = Rnd
a8 = Rnd
a9 = Rnd
a10 = Rnd

j = Timer
For i = 1 To 4000000

a1 = a1 + 1
a2 = a2 - 1
a3 = a3 * (a1 + a2) * a4
a4 = (a4 + a3) Mod 10
a5 = a5 ^ a4
a6 = (a5 + a6) / 2
a7 = Not (a7 * a4)
a8 = a8 Or a7
a9 = a9 And a8
a10 = a10 ^ a9

Next i
intCal = (Timer - j) / 4

s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sfoCal9()  '单精度浮点计算 自写的,丢弃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n As Single
j = Timer
For i = 1 To 30000000

  n = 1.672298 ^ 23 - 3.31425231 + i ^ 1.2

Next i
sfoCal9 = Timer - j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sfoCal()  '单精度浮点计算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s As Single
Dim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s Single

a1 = Rnd / 3.14
a2 = 2 + a1
a3 = 3 + a1
a4 = 4 + a1
a5 = 5 + a1
a6 = 6 + a1
a7 = 7 + a1
a8 = 8 + a1
a9 = 9 + a1
a10 = 10 + a1

j = Timer
For i = 1 To 10000000

a1 = a1 + 1.1
a2 = a1 - 1.3
a3 = a3 + 1.1
a4 = a4 - 1.2
a5 = a1 + a2 + a3 + a4
a6 = a6 + 3.1
a7 = a7 - 1
a8 = a8 + 1.4
a9 = a9 - 1.5
a10 = a6 + a7 + a8 + a9
a10 = a10 * a5
a10 = a10 ^ 0.5
a5 = a5 / 2
a6 = Cos(Sin(a10))
a2 = Abs(a2)
a4 = Abs(a4)
a7 = Abs(a7)
a9 = Abs(a9)
a10 = 2 ^ (a10 ^ 0.13)

Next i
sfoCal = Timer - j

s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dfoCal9()  '双精度浮点计算 自写的, 丢弃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n As Double
j = Timer
For i = 1 To 30000000

    n = 1.672298 ^ 52 - 19.314252231 + 999.22999 + i ^ 1.2

Next i
dfoCal9 = Timer - j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dfoCal()  '双精度浮点计算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s As Double
Dim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s Double

a1 = Rnd / 3.14
a2 = 2 + a1
a3 = 3 + a1
a4 = 4 + a1
a5 = 5 + a1
a6 = 6 + a1
a7 = 7 + a1
a8 = 8 + a1
a9 = 9 + a1
a10 = 10 + a1

j = Timer

For i = 1 To 10000000

a1 = a1 + 1.1
a2 = a1 - 1.3
a3 = a3 + 1.1
a4 = a4 - 1.2
a5 = a1 + a2 + a3 + a4
a6 = a6 + 3.1
a7 = a7 - 1
a8 = a8 + 1.4
a9 = a9 - 1.5
a10 = a6 + a7 + a8 + a9
a10 = a10 * a5
a10 = a10 ^ 0.5
a5 = a5 / 2
a6 = Cos(Sin(a10))
a2 = Abs(a2)
a4 = Abs(a4)
a7 = Abs(a7)
a9 = Abs(a9)
a10 = 2 ^ (a10 ^ 0.13)

Next i
dfoCal = Timer - j

s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sciCal()  '科学计算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n As Double
j = Timer

For i = 1 To 30000000
    n = 10
    n = i
    n = n ^ 10
    n = 1 / n
    n = Sqr(n)
    n = Sin(n)
    n = Cos(n)
    n = Tan(n)
    n = Log(n)
    n = Abs(n)
    n = Int(n)
    n = 100!
    n = n Mod i
    n = True And n
    n = True Or n
    n = Not n
Next i

sciCal = Timer - j

End Function

‘-------------------------------------------------------------------------------------------------------------------

Public Sub mergesort(ary1() As Long) '归并排序
Dim LEN1 As Long
Dim L1 As Long, L2 As Long
LEN1 = UBound(ary1)
Dim ary2() As Long
Dim j As Long, i As Long
Dim x As Long
x = 0
Dim LEN2 As Long

i = 1
j = 0
x = 0
LEN2 = 1
L1 = 0
L2 = 0
LEN2 = 1

Do While LEN1 \ LEN2 >= 2

    Do While i <= LEN1

        If i + LEN2 * 2 - 1 <= LEN1 Then
        L1 = i + LEN2 - 1
        j = L1 + 1
        L2 = L1 + LEN2
        ElseIf i - 1 + LEN2 * 1 < LEN1 Then
        L1 = i - 1 + LEN2
        j = L1 + 1
        L2 = LEN1
        Else
        L1 = LEN1
        j = LEN1 + 1
        L2 = LEN1
        End If

    ReDim ary2(LEN2 * 2)
    Call aryGet(i, L1, j, L2, ary2, LEN2 * 2, ary1)
    i = L2 + 1

    Loop

    x = x + 1
    LEN2 = 2 ^ x
    i = 1
Loop

ReDim ary2(LEN1)
L1 = LEN2
i = 1
L2 = LEN1
j = L1 + 1
Call aryGet(i, L1, j, L2, ary2, LEN1, ary1)

End Sub
‘-------------------------------------------------------------------------------------------------------------------

Public Sub aryGet(i As Long, ls1 As Long, j As Long, ls2 As Long, arys() As Long, lst As Long, aryk() As Long)
Dim k As Long, ii As Long
ii = i
k = 1

Do While i <= ls And j <= ls2
    If aryk(i) <= aryk(j) Then
        arys(k) = aryk(i)
        i = i + 1
    Else
        arys(k) = aryk(j)
        j = j + 1
    End If

    k = k + 1
Loop

If i > ls1 Then
    For j = j To ls2
        arys(k) = aryk(i)
        k = k + 1
    Next j
Else
    For i = i To ls1
        arys(k) = aryk(i)
        k = k + 1
    Next i
End If

For k = 1 To lst
    If ii <= ls2 Then
        aryk(ii) = arys(k)
        ii = ii + 1
    Else
        Exit For
    End If
Next k

End Sub

‘-------------------------------------------------------------------------------------------------------------------

Public Function MS()  '归并排序 自写的
Dim i As Long, j As Single
Dim aaa(16) As Long

j = Timer

For i = 1 To 200000

aaa(1) = Fix(Rnd * (2 ^ 8))
aaa(2) = Fix(Rnd * (2 ^ 8))
aaa(3) = Fix(Rnd * (2 ^ 8))
aaa(4) = Fix(Rnd * (2 ^ 8))
aaa(5) = Fix(Rnd * (2 ^ 8))
aaa(6) = Fix(Rnd * (2 ^ 8))
aaa(7) = Fix(Rnd * (2 ^ 8))
aaa(8) = Fix(Rnd * (2 ^ 8))
aaa(9) = Fix(Rnd * (2 ^ 8))
aaa(10) = Fix(Rnd * (2 ^ 8))
aaa(11) = Fix(Rnd * (2 ^ 8))
aaa(12) = Fix(Rnd * (2 ^ 8))
aaa(13) = Fix(Rnd * (2 ^ 8))
aaa(14) = Fix(Rnd * (2 ^ 8))
aaa(15) = Fix(Rnd * (2 ^ 8))
aaa(16) = Fix(Rnd * (2 ^ 8))

Call mergesort(aaa)

Next i

MS = Timer - j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BS()  '二分查找   自写的

Dim aaa(10000) As Integer
Dim goal As Integer
Dim j As Single
Dim i As Long
Dim p As Integer

p = 0

For i = 1 To 10000
aaa(i) = Int(Rnd * 50 + 50)
Next i

goal = 0
j = Timer

For i = 1 To 13000000
goal = Int(Rnd * 50 + 50)
p = binary_search(aaa, 10000, goal)
Next i

BS = Timer - j

End Function

‘-------------------------------------------------------------------------------------------------------------------

Public Function binary_search(ary2() As Integer, LEN1 As Integer, goal As Integer)   移植于  http://www.cnblogs.com/shuaiwhu/archive/2011/04/15/2065062.html
Dim low As Integer
Dim high As Integer
Dim middle As Integer
Dim t As Integer

t = 0
low = 0
high = LEN2 - 1

Do While (low <= high)
    middle = (low + high) / 2
    If ary2(middle) = goal Then
        t = middle
        Exit Do
    ElseIf ary2(middle) > goal Then
        high = middle - 1
        t = 0
    Else
        low = middle + 1
        t = 0
    End If
Loop

binary_search = t

End Function

十多年没写VB6了,不足请提出。

附件中 Test1.2(i5) vb6 为原版测试工具, 工程2为以上代码生成的,体积小的是加了UPX壳的。

网友:
这样的测试方法不客观吧。

网友:
mk一下慢慢看

网友A:
I7-2600的,单线程3.8G,貌似调用强度根本不够大,性能超出老酷睿应该不止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7-2600的,单线程3.8G,貌似调用强度根本不够大,性能超出老酷睿应该不止这点, ...

请你用Test1.2(i5) vb6跑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你用Test1.2(i5) vb6跑一下看看效果。

这个貌似差多了

楼主:
可能是你运行时候后台东西太多或者开了自动睿频,这个单核性能和456带差好远, E3和4160基本整数都有2万出头,不过三代和四代性能是差10-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