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电桥,测量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2016-02-24):
问题一

在测量电容电感时很很容易发现不同频率下,LCR测试的结果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

网络搜索过,比较好的测试方法是,设置为原件实际工作时候的频率,这样精度高。还请各位尽情讨论!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厂家是按照100/120Hz测试,其余频率有个系数;总之待测物得值越小的就要测试频率提高

网友:
测量电容、电感时,注意其等效模型。比如电感,尤其是带磁芯的电感,等效于一个串联在理想电感上的电阻,这个电阻随激励而变化;并且,即使是一个固定的串联电阻(ESR)R 和一个理想电感 L/电容 C 的 LC/LR 串联电路,它在不同频率下呈现的特性也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用 LC/LR 串联模型推导一下就知道了,而实际元器件的模型比简单的 LC/LR 串联模型更复杂,比如一个电容,它的引线也是有等效电感的,所以至少是 LCR 串联再加上介质吸附的等效并联电阻,等等...电感也一样,也有等效的并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厂家是按照100/120Hz测试,其余频率有个系数;总之待测物得值越小的就要测试频率提高 ...

确实,很多电容技术手册里都设100HZ或者120HZ为测试频率

网友(2016-04-15):
以电容为例,介质的介电常数、介质损耗都是与频率有关的,在不同频率下的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不能说什么频率下准什么频率下不准,都是准确的。
例如电解10uF,100Hz下测出来是10uF,10KHz下测出来是8.5uF,不能说用100Hz就准而10KHz就不准,因为10KHz下这个电解呈现的电容本来就该是8.5uF,元件材质特频率性决定的。
元件的参数是多少,必须规定测试条件,像频率、电压、温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