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第二阶段,留有35个飞达,大家希望加上那些!

楼主(2016-02-24):
我先来补充一下,led贴片二极光,红,绿

网友A:
1n5819 1n4007 1117-3.3v 三极管3094 3096

楼主:
大家继续说要加的型号,为第二阶段做准备

网友:
S8550,S8050,LED红绿,HT7533,IN4007,IN4148,S9014,S9015.

网友:
LED红绿需要0805和0402两种规格

补充:220uf以下容量的部分贴片电容

3.3V  5.1V  9V  12V贴片稳压二极管

网友:
XC6206P332MR

网友:
二三极管典型物料

网友:
5822   常用排阻

网友:
0603排阻, 二极管如5819之类  led灯

网友:
SOT23封装的二极管
MMBD4148SE
MMBD4148CC
MMBD4148CA

74HCT245芯片
74HCT125
74HCT14
ULN2003
232,485芯片
常用运放,比如385,324。
MCU监控芯片,比如MAX809
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
stm32F103 48pin 64pin 100pin各1

网友:
LED
3.3V LDO

有人说0805 0402都要,但我觉得那是目前的状况,当大家都依赖嘉立创的贴焊服务之后,0402会更多的被使用

网友:
芯片这个阶段估计难上,但是SOT23的三极管,如NXP MMBT4401/2N2222,MMBT2907  ;BAV99L,BAT54S;ss8050/8550  应该上

网友:
1117-3.3v
(SOT-23) 3094, 3096, 7002
(SOT-89) TL413
(贴片二极管) 4007, 4148
(0805) LED,红,绿,黄

网友:
5032-2p 8M无源晶振

网友:
SOT23的小功率高频二极管,一共就3种:
两个同向串,两个反向共阴,两个反向共阳。
型号分别是:
BAV99,BAV70,BAW56

网友:
最期待的还是能够双面贴片,现在的板子基本上两面都有大量的阻容元件。

网友:
楼上都说得差不多了
stm32f103 stm8s003/103
等以后飞达多了再上avr吧

网友:
把蓝色led加上吧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淘汰掉0805的阻容
多腾一些空间出来

网友:
我用得比较多的是
SS34(1n5822,1n5819可以不要,因为用1n5822可以直接替换1n5819。)
1n4007
1n4148
1117-3.3v
三极管8050 8550
双二极管 BAV99

网友:
32的LQFP100 64 144芯片

网友:
贴片LED现在有反装的

网友:
mos管  三极管  sot封装的吧

网友:
9014,9015,8050,8550,红色led,1n4148

网友:
soic8 封装,这个用的比较多啊

网友:
双面贴片

网友:
ss14、sk34 二极管
3904、3906 三极管
0603R4 贴片排阻(10K  1K 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淘汰掉0805的阻容
多腾一些空间出来

是的,既然上了贴片机,就可以淘汰0805封装了,,但是还要考虑 维修 的情况0402太小,,综合下就0603 最合适了!!!

网友:
直接看网站上那些元件销量高呗

网友:
SMA的M7/SMA的SS16/SOT23的LN7002K/SOT23的BAT54C/SOT23的807和817三极管

网友:
贴片晶振可以上两三个  比如8M  16M  25M

网友:
总结一下:

LED:常用的贴片LED是0805  0603用得少,   红色、绿色、蓝色  (其实现在蓝色更常用,绿色用“翠绿”,辨识度比黄绿高)
二极管: 还是看封装 1N4148 1N4007  SS14(可代替SS12)=>SOD123封装 SOD323封装 SMA封装(封装是不是太多了?)
三极管: 最常用的就行就用 SOT23-3的,  9012  9013  Y1  Y2
稳压管: 用得最多的 3.3V    6206(SOT23-3),7533(SOT89),1117 3.3V(SOT223)// 5V的: 1117 5V(SOT223),7550(SOT89)
晶振:    8M   12M  16M
双二极管: 很常用的 BAV99,BAV70,BAW56(SOT23-3)

IC:太杂了,见仁见智, 要么就选每个型号最大容量的 STM芯片吧  STM8(SSOP20)、 SMT32F1(LQFP48)、SMT32F1(LQFP64), 100脚或以上的? 要不自己焊?不然飞达太大

加起来没超过 35个飞达吧

网友:
建议增加0402的阻容

网友:
希望能加个mcu 毕竟很多新手焊管脚比较密的有难度

网友:
先把立创商城的LED品牌搞好来。很怕杂牌的LED灯。不然无铅焊接,不耐操哦!

网友:
>(0805) LED,红,绿,黄
0603 LED, Red, Yellow, Green

网友:
LED只支持红绿,不考虑色弱同事的感受么……

网友:
ht7533(sot-89)
led(0805/0603) 红、翠绿、橙、蓝。橙比黄要好
cj431(sot-23)
BAV99
BAV70
BAS40-04/BAS70-04 (schotty, sot-23)
si2300 (sot-23 的nmos)
ao3401 (sot-23 的pmos)
ss8050 (sot-23 的晶体管)
ss8550 (sot-23 的晶体管)
对于 sot-23 的 mosfet 和晶体管只要高规格的就足矣。

还有其他的常用的 2-pin 二极管,看你们的取舍了

网友C:
数字晶体管 DTC143、DTC114之类的

网友D:
0805LED,0603贴片排阻,MMBT5551,MMBT5401,

网友:
LED 4007 5819 4148 8050 8550 晶振

网友:
SOD123封装的3.3V, 5.1V, 15V稳压管

网友:
LED:红色、绿色 (0603)
三极管: BC817, MMBT2907 (SOT23)
稳压管: 7533, 7550 (SOT89)
晶振:    12M, 16M, 25M (3225)

网友:
0603还是用的多吧,0402量产阶段找加工厂就比较难。运行一段时间再调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n5819 1n4007 1117-3.3v 三极管3094 3096

这些要12MM的飞达,不一定能行的

网友:
黄色的也要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些要12MM的飞达,不一定能行的

12mm-16mm都是占用2个8mm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mm-16mm都是占用2个8mm位

他有的35个没说是多大的,估计8MM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应该都是8mm吧

网友:
LED:红色、绿色 (0603)
8050 8550

网友:
BAV99,MMBT5410,MMBT5551这些个常用的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805LED,0603贴片排阻,MMBT5551,MMBT5401,

兄台握个抓

网友F:
墙裂支持SOT-23封装的三极管,如S8050,S8550,还有LL34封装的玻封开关二极管或稳压管,如1N4148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晶体管 DTC143、DTC114之类的

很对!
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三极管早该被数字三极管淘汰了!
自带两个偏置电阻,省了板子上两个电阻的空间,
而价钱也就贵了两分钱而已。
不说板子面积 ,只算贴片厂给你焊那两个电阻的费用也超过了差价~
(我目前的贴片厂是每个焊点9厘钱,两个电阻4个焊点就是3.6分
所以我们的元件库里从来就没有过普通小功率三极管,
只有两种数字三极管:LMUN2133(PNP,兼容DTA113)和LMUN2233(NPN,兼容DTC143)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墙裂支持SOT-23封装的三极管,如S8050,S8550,还有LL34封装的玻封开关二极管或稳压管,如1N4148等。。。。 ...

8050和8550强烈建议用数字三极管取代。不论板子面积还是价钱,所有地方都更合算!
LL34封装的4148也建议别用了,换成SOT23的双二极管:BAV70/BAV99/BAW56,这样面积小得多。
LL34跟1206一样大,而且玻璃的不结实!

网友:
放个多脚的吧,stm32 之类的

网友:
立创商城购买用户数多的不就行了。其他设计时会优先选用。

网友:
si2301 si2302

网友:
0805 LED, 0603 LED,  M7, 三极管8550,8050

网友:
关心什么时候开始第二阶段。
能说一句,为何不直接对发过去SMT的PCB里面进行提取,对上面的元件进行统计?

网友:
建议上LED和三极管

网友H:
个人觉得,不管放什么应该保持一种思路,解决工程师焊接痛点。

例如,放各种0402,0603电阻是为了解决找器件烦花时间的,器件小较难焊接的痛点。因此我觉得0805可以不用放!
同理,二极管,三极管并不难焊接,而且型号也不会太多,所以不建议放。特别是一些更大的SOP器件,焊接,找件并不算困难。

因此:
第一个思路是建议放QFN,LQFP48+;间距0.5mm以下的元器件,解决难手动焊接的痛点。
第二个思路是提供增值服务,例如可以多花500元,放立创商城里面有的器件,人工来换这个飞达!

网友:
还没有SMT订单,SMT的费用可以开票吗?如果能和板子开普通发票就考虑下几单SMT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不管放什么应该保持一种思路,解决工程师焊接痛点。

例如,放各种0402,0603电阻是为了解决找器 ...

你说的不对,qfb48,那你说发那个芯片?qfp48的芯片这么多。
一般的板子,qfp48的芯片有几个?一两个,自己焊还是蛮好搞定的。
三极管,二极管,这些好焊,但是多了就不好焊了,就跟电阻一样,单个肯定比qfp48的芯片好焊,但是多啊,特别是一些工控的板子,每个io口放个bav99之类的,焊这些个二极管,三极管,让人发狂!

网友F(2016-06-06):
引用 网友G:
8050和8550强烈建议用数字三极管取代。不论板子面积还是价钱,所有地方都更合算!
LL34封装的4148也建议 ...

你好,能推荐一款大电流的数字三极管替代8050或8550吗?您上面提及的所谓LMUN2133,LMUN2233,DTA113,DTC143,Ic最大也不过允许100mA,而S8050,S8550是500mA,SS8050,SS8550是1.5A,恐怕不是什么场合都能随便代换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推荐一款大电流的数字三极管替代8050或8550吗?您上面提及的所谓LMUN2133,LMUN2233,DTA113,DTC14 ...

贴片sot23的8050哪有500ma的电流?
才那么大一点体积…
数字晶体管标100ma是很安全的值
要是超过100ma我就用mos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贴片sot23的8050哪有500ma的电流?
才那么大一点体积…
数字晶体管标100ma是很安全的值

呵呵,在没有看datasheet之前请不要想当然的轻易下结论……每个东西能够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贴片sot23的8050哪有500ma的电流?
才那么大一点体积…
数字晶体管标100ma是很安全的值

不超过1A就用MOS,我觉得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然,who care,我不否定你,并且尊重你否定我的权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在没有看datasheet之前请不要想当然的轻易下结论……每个东西能够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关键是散热啊!
标称电流0.5A没什么意义
SOT23的热阻是400度/瓦
看看你打算让这个管子温升多少了
我的正常使用温升纸允许20度,所以我只敢对他使用0.05W的功率,
饱和电压0.5V,电流也就允许0.1A了。
你如果让他温升100度,如果管子不烧毁,理论上也没问题。反正我不敢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超过1A就用MOS,我觉得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然,who care,我不否定你,并且尊重你否定我的权利…… ...

SOT23的MOS,比如CJ2305,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啊!
0.045欧的电阻,自身功耗比三极管好多了。还是限制0.05瓦的功率,都可以安全的用到1A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散热啊!
标称电流0.5A没什么意义
SOT23的热阻是400度/瓦

这哥们说得没毛病,他也没说具体的使用场合,也许他就是把8050当发热管用来做电烤炉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哥们说得没毛病,他也没说具体的使用场合,也许他就是把8050当发热管用来做电烤炉也不一定。 ...

也许你喜欢用MOS来驱动继电器……。土豪任性,请收下我的膝盖!

当然,用一个额定电流为工作电流2倍左右的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其发热量在某种情况下确实可以当电烤炉:就是继电器线圈短路的时候!你说得也没有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散热啊!
标称电流0.5A没什么意义
SOT23的热阻是400度/瓦

什么东西如果温升100度能不烧毁也是难能可贵了,包括您推荐的那个SOT23封装的CJ2305 MOSFET,你说呢?……哦,对了,你那个SOT-23封装的热阻400度/瓦的说法能截个图提供个理论论据给我学习一下吗?这样我以后也好对其他人吹一下水显摆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什么东西如果温升100度能不烧毁也是难能可贵了,包括您推荐的那个SOT23封装的CJ2305 MOSFET,你说呢?… ...

你这么会圈红圈画重点,怎么偏偏就看不见自己截的图片上的 417℃/W。估计连上面的集电极耗散功率0.3W也被你忽略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这么会圈红圈画重点,怎么偏偏就看不见自己截的图片上的 417℃/W。估计连上面的集电极耗散功率0.3W也被 ...

谢谢指教……我不但会画圈画重点,我还会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教……我不但会画圈画重点,我还会理论联系实际……

真逗,竟然一次又一次的秀下限。
先把三极管饱和压降MOS管导通电阻弄清楚再画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50和8550强烈建议用数字三极管取代。不论板子面积还是价钱,所有地方都更合算!
LL34封装的4148也建议 ...

如果没有大电流的数字三极管,当然,除了电流,还在耐压,开关频率等,那么8050和8550还是有它们使用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逗,竟然一次又一次的秀下限。
先把三极管饱和压降,MOS管导通电阻弄清楚再画圈吧。 ...

没有我的秀下限,怎么能突显你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呢……红花还要绿叶衬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东西如果温升100度能不烧毁也是难能可贵了,包括您推荐的那个SOT23封装的CJ2305 MOSFET,你说呢?… ...

SOT23的热阻,很多这种封装的东西手册里面都有啊!
有写350多的,有写400多的,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我当作400有什么问题吗??
告诉你电流大了别用三极管,请用MOS。
不是因为CJ2305的热阻低,不会被烧坏,而是因为MOS在这种情况下自身的功耗仍然很低,即使小封装也足够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教……我不但会画圈画重点,我还会理论联系实际……

你自己框出来的,400多的热阻,标称0.35瓦功耗,你说温升是多少??
就算生产这个管子的厂家敢这么写,你敢这么用吗??
这种标称功耗根本没意义,实际可以承受的功耗是由热阻和温升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OT23的热阻,很多这种封装的东西手册里面都有啊!
有写350多的,有写400多的,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

谢谢,我知道电流大了用MOS,我一开始只是想让你推荐几款适合两三百毫安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下使用的数字三极管,没想到你连8050的额定电流是多少都不清楚就“强烈推荐”用数字三极管取代……到后来又为了证明你的数字三极管的“优越性”,证明你100mA以上就选用MOS的论调,把什么热阻、温升都扯出来……好吧,你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知道电流大了用MOS,我一开始只是想让你推荐几款适合两三百毫安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下使用的数字 ...

手册里面写的“额定值”是多少都不重要。有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国产的东西经常虚标参数。
幸亏热阻是不能虚标的,你从热阻可以算到真实的可用电流
SOT23封装的任何三极管,安全的可用电流就是100mA。不管哪个厂家在手册里写更大的额定值你都要知道这是没意义的。除非你愿意让他当发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册里面写的“额定值”是多少都不重要。有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国产的东西经常虚标参数。
幸亏热阻是不能 ...

呵呵……

网友:
最好的做法是,超过100mA的电流就不要用SOT23的小三极管,不论任何型号。
我见过的数字三极管都是SOT23或者更小封装的,没见过更大的封装。由于热阻限制,它们都不可能承受更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知道电流大了用MOS,我一开始只是想让你推荐几款适合两三百毫安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下使用的数字 ...

楼歪了,

网友(2016-09-07):
各种贴片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