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需要通过WIFI来传输图片到手机端

楼主(2016-02-24):
项目需求:主机端采用ARM+wifi芯片做发送端,安卓手机(后面会出ios)做客户端。
主机端实时发送500*400像素bmp图片(每秒10桢),客户端实时接收并显示。
手机端我自己已经做好了,但主机端不知道如何控制wifi芯片,串口wifi就算了,速度远远达不到。
求助: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可以联系我。

网友A:
ARM端做成AP用hostpad 然后再装DHCP服务器,server服务器,写index.html。主机端用浏览器访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
树莓派1080p 30fps H.264实时压缩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端做成AP用hostpad 然后再装DHCP服务器,server服务器,写index.html。主机端用浏览器访问。这样可行吗 ...

是客户端(手机端)用浏览器访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客户端(手机端)用浏览器访问吗?

说穿了很多app其实就是个浏览器。

网友B:
我现在的项目跟这个类似,不过我用的是 h264压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客户端(手机端)用浏览器访问吗?

是的啊,访问ARM用浏览器,至于视频是否要加一个视频流服务器就不清楚了,mini2440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咩?不过mini2440那个例子没有AP功能。还有更正一下是hostapd。

网友:
ARM几的片子呀,

网友C:
CC3200 有现成的参考设计

网友:
nanopi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项目跟这个类似,不过我用的是 h264压缩

跑系统还是裸机+移植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200 有现成的参考设计

能简单说明一下吗? 是这个芯片还是集成的板子?

楼主:
打算用 但难度太大 不知道怎样去操作wifi

楼主:
arm 7、9、11 都可以 关键是现在没确定方案 不知道该不该带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访问ARM用浏览器,至于视频是否要加一个视频流服务器就不清楚了,mini2440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

你是说mini2440外加一个视频采集模块还是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系统还是裸机+移植算法呢

跑linux 系统的喔,h264 的专用压缩芯片

网友:
局域网最简单的是mjpeg  速度够 非常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mini2440外加一个视频采集模块还是wifi模块?

摄像头可以用USB的UVC类的摄像头,mini2440网卡是用RJ45口的,但你可以用一个USB wifi模块挂到USB口上,ifconfig 就会出来一个wlan0 的无线网的设备还有原先的eth0。后面hostapd这些在config文件里指定用wlan0这个网络设备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可以用USB的UVC类的摄像头,mini2440网卡是用RJ45口的,但你可以用一个USB wifi模块挂到USB口上,i ...

我手上有一个360的wifi 带ap功能,那我该怎么写程序来操作wifi发送图片数据呢? 提供下思路或者开发软件平台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简单说明一下吗? 是这个芯片还是集成的板子?

http://www.ti.com.cn/tool/cn/TIDC-CC3200CAMBOOST

需要芯片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一个360的wifi 带ap功能,那我该怎么写程序来操作wifi发送图片数据呢? 提供下思路或者开发软件 ...

这个不太清楚了你可以看看HTML有没有相应的机制进行图片传输,或者干脆上FTP服务器。

网友:
ARM芯片基本都用USB接口wifi,你的需求只能是自己写一个服务端软件,等待APP连接,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