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锂电平衡电路中如果检测电压?

楼主(2016-02-24):
如图,当S2闭合时会时V7 和 V9的检测电压会不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果解决?谢谢。

网友A:
平衡用的电阻这么小

网友:
实际应该不会...

楼主:
已经实际测试确实干扰到了隔壁的电池电压的测量,另外平衡开关的频率是10K,是不是这个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用的电阻这么小

实际中用的是一个类似电子负载的东西,并不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实际测试确实干扰到了隔壁的电池电压的测量,另外平衡开关的频率是10K,是不是这个月影响了。 ...

实际中注意主回路和测量回路分开,如上图所示,测量回路加上一个滤波器,截止频率1kHz左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中注意主回路和测量回路分开,如上图所示,测量回路加上一个滤波器,截止频率1kHz左右试试看 ...

问题是,电池组的平衡接头就是这样引出来的,无法做到像你图画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池组的平衡接头就是这样引出来的,无法做到像你图画的那样  ...

1、尽量把线搞粗一点,检测回路加上滤波器,截止频率尽量低,必经电池电压变动非常慢
2、改设计吧,我拆过容量比较大一点的电池,检测线都是单独一根的,还是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尽量把线搞粗一点,检测回路加上滤波器,截止频率尽量低,必经电池电压变动非常慢
2、改设计吧,我拆 ...

黄色是V10,蓝色是V9

电平互相影响

您说的该设计是改充电器的还是电池的,电池的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黄色是V10,蓝色是V9

电平互相影响

改设计是把均衡回路和检测回路分开,都是直接从电池端子上接线

如果改设计不可能的话就考虑将公共线路加粗,你这这么大的波动,线路得有多细啊

PS:1平方的铜线1米长的电阻约2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设计是把均衡回路和检测回路分开,都是直接从电池端子上接线

如果改设计不可能的话就考虑将公共线路加 ...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发现电路的回路有问题

我应该把电池平衡接口得位置跟检测线接口调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发现电路的回路有问题

我应该把电池平衡接口得位置跟检测线接口调换。 ...

你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明显有公共的PCB线路
嘉利创做的板子默认是1oz的厚度,1mm宽的线路,大约500mΩ/米,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