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xmc130x单片机SWD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4):
infineon xmc 1300 kit 原装的demo板子
年前,用swd随便烧录过一个LED闪烁的程序,可以执行。
年后直接usb链接板子,然后采用keil mdk开发工具,发现只能找到j-link,而不能找到cpu!
怎么恢复?
thanks!

网友:
不会用当前配置为SWD的PIN来驱动LED了吧?

网友:
GDB Server打开试试

网友A:
哈哈!检查你的接线!

英飞凌XMC1300有两个SWD接口:
1. P1.2  和P1.3 对应SWD1
2. P0.14和P0.15对应SWD0

根据你当初选择的SWD0或SWD1设定,要对应的连接不同的引脚!

另外,SWD引脚的使用是排他的,只能专用,比如使用了串口就不能使用SED对应引脚了,在规划引脚时要注意!

以后在DAVE中点BMI模式时,可要看清楚了,可别点了量产模式!

最好用跳帽选择3.3V电源来连接,5V有时候连不上,以前吃过大亏,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里直接指出,秉持我佛六菠萝蜜之布施的精神。

网友B:
BMI决定了启动方式,比如调试模式(端口有区分),串口模式(端口有区分),量产模式等等,量产模式千万慎用~要是代码里面没有恢复BMI机制,就不能再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检查你的接线!

英飞凌XMC1300有两个SWD接口:

高手!
早上试了一下,demo板子跳到3.3v就可以找到cpu了!一把赌成功!
汗,这种算啥bug,英飞凌出这种乌龙事件,丢人!!

thanks!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I决定了启动方式,比如调试模式(端口有区分),串口模式(端口有区分),量产模式等等,量产模式千万慎 ...

谢谢提醒,第一次用英飞凌的东西,好多东西在摸索中~~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检查你的接线!

英飞凌XMC1300有两个SWD接口:

对了,按你的说法,那4个io的独占性,那岂不是设计板子都需要和demo板子一样,留出4个口线?2个做swd,2个做串口。
本来还想只留2根口线,研发时用swd进行debug,等量产时用其他cpu来做个量产离线烧录器,按您的做法,这个计划是落空?
再次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
早上试了一下,demo板子跳到3.3v就可以找到cpu了!一把赌成功!
汗,这种算啥bug,英飞凌 ...

烧写可用3.3v,但跑程序要用5V,在3.3v下会有性能限制和弱化,具体见勘误表!

所以不要太过高估老外的牛逼性能!
就像以前的凤凰电调,简直是神一般存在,可现在,被HY搞的很郁闷!只能搞些高端的东西了。其实他们之所以很牛逼,是因为他们搞得早,工程经验丰富,跟我们比,肯定牛逼了。但到了现在,出现了新的无感FOC之后,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有出新的东西!当然了,国内也没有方便山寨的样本了。再说了,他们养尊处优惯了,那里像我们中国工程师为了吃饭和买房,拼了老命地搞研究呢?这一招就是典型的社会控制手法。

另外,特别注意ADC性能,这个最关键的性能,唉!不说了!至今没有解决!
我现在特别看好飞思卡尔的KV系列。

每次见到一些JB赞美什么美帝发电机、德国下水道时,我从内心发出鄙视,任何东西,只要你去钻,就一定可以成功,跟他妈民族没有关系,说这些的,我觉得那些人直接给老外添菊花算了,这个时候老外才会说,这个添的最舒服,OU,YEAH!  走到外面就可以和别人吹嘘:老外夸奖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按你的说法,那4个io的独占性,那岂不是设计板子都需要和demo板子一样,留出4个口线?2个做swd,2 ...

串口可以通过映射到别的引脚上,我现在基本不用串口了。
只要有SPI和基本的调试功能就可以了。

建议兄弟到英飞凌官网去下载免费的引脚配置软件,方便很多!
XMC_PINOUT_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可用3.3v,但跑程序要用5V,在3.3v下会有性能限制和弱化,具体见勘误表!

所以不要太过高估老外的牛 ...

好。学习了!
飞思卡尔卖了以后,我还不是很看好他,毕竟是后妈了,唉,后妈对不是亲生的总差点!
adc会好好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可以通过映射到别的引脚上,我现在基本不用串口了。
只要有SPI和基本的调试功能就可以了。

恩,是想预留尽量少的管脚,来保留调试(wsd)和ISP(串口)的功能! 要留4个io多了点,hoho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A:
烧写可用3.3v,但跑程序要用5V,在3.3v下会有性能限制和弱化,具体见勘误表!

所以不要太过高估老外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