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率不同相位的噪声干扰如何去除?

楼主(2016-02-24):
最近做一个信号测量电路,信号的频率不高,只有不到一百赫兹。
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像50Hz干扰等可以通过滤波器去除,但是同频率的干扰滤波器就毫无办法了。
还有比较头疼的是这个同频率的干扰往往还比有用信号大。
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同频不同相位干扰的问题?

网友A:
最好是用自适应滤波算法,参考胎儿心电的测量

网友B:
你的有用波形不是正弦波么?干扰是什么波形?

网友C:
能不能在信号的源头加一级前置放大?

网友:
需要知道干扰频率的频率和相位,乘以它的正交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自适应滤波算法,参考胎儿心电的测量

谢谢,能否给讲讲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有用波形不是正弦波么?干扰是什么波形?

由于测量的原理决定了,干扰和信号都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信号的源头加一级前置放大?

原始信号是uV-mV之间的信号,都是经过放大的,不过干扰同时也被放大了。

网友D:
无图无JJ   连草图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信号是uV-mV之间的信号,都是经过放大的,不过干扰同时也被放大了。

在引入干扰之前加放大,只放大采集的信号。
现在有用的信号都被干扰淹没了,不容易去除。
如果你采集的信号里本来就包含你所说的干扰信号,这就不能从去干扰的角度去做,应该从信号处理的角度去考虑。

网友:
关键词:锁相放大。
教材:(第四章)

网友E:
这一页就把基本原理说完了。所以你如果能够生成一个与被测信号同频同相的相干信号,就可以滤掉大部分同频不同相的干扰。
我曾经见过有个产品用硬件产生与被测信号同频同相的方波作为相干信号,方法是用模拟开关在正弦波过零点时对输入作反相,即做半波整流,再经过LPF滤成直流,直接AD采直流就是被测量的等比值。
方波作为相干信号的分析书上也有。

网友:
互相关处理

楼主:
请于哥多指点,对“互相关处理”完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JJ   连草图都没有

,好吧,图来了。这是经过放大了一千倍之后的干扰,此时没有信号。

网友D:
互相关好像是那种GPS上面用的解扩频方法,从信噪比低于0的输入中检测信号,前提是干扰信号必须是白噪声,同频的干模式相似的干扰是无解的

LS你是不是新手,你先说是不是

网友:
就是相敏解调方法,可以去除同频异相干扰的.......

网友:
尽量避开50Hz的整数倍频率,100Hz可能就是50Hz的谐波,用110Hz之类的频率,另外频率有点低,用几十K的信号干扰就小多了,锁相放大去不掉同频干扰,应该可以用一路参考信号取底噪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相关好像是那种GPS上面用的解扩频方法,从信噪比低于0的输入中检测信号,前提是干扰信号必须是白噪声,同 ...

我是个新手,完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页就把基本原理说完了。所以你如果能够生成一个与被测信号同频同相的相干信号,就可以滤掉大部分同 ...

非常感谢,我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