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必备,一个HardFault_Handler处理代码(非原创)

楼主(2016-02-25):
最近看好几个人做Bootloader被HardFault折磨的不行,我潜水太久太无聊出来冒个泡。

原文地址: Developing a Generic Hard Fault handler for ARM Cortex-M3/Cortex-M4

我看大家进到HardFault_Handler基本都是靠看LR 寄存器进行猜测,有人做了个很好用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代码,可以直接把错误类型和寄存器内容通过SWO打印出来。
由于ARM在中断的时候会把主要的CPU寄存器自动入栈,所以用这个代码显示出来的结果更精确,尤其是PC跑到0xffffff00左右的情况。

先上个例子,我把PC直接加了0x01000000:

我自从用了以后根本停不下来,直接加到所有工程模板里面了,从Cortex M3 到M7都能用,M0没设备没试过。

不废话了上代码:
/* Private typedef -----------------------------------------------------------*/
enum { r0, r1, r2, r3, r12, lr, pc, psr};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Hard_Fault_Handler(uint32_t stack[]);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printErrorMsg(const char * errMsg)
{
   while(*errMsg != '\0'){
      ITM_SendChar(*errMsg);
      ++errMsg;
   }
}

static void printUsageErrorMsg(uint32_t CFSRValue)
{
   printErrorMsg("Usage fault: \n");
   CFSRValue >>= 16; // right shift to lsb

   if((CFSRValue & (1<<9)) != 0) {
      printErrorMsg("Divide by zero\n");
   }
   if((CFSRValue & (1<<8)) != 0) {
      printErrorMsg("Unaligned access\n");
   }
}

static void printBusFaultErrorMsg(uint32_t CFSRValue)
{
   printErrorMsg("Bus fault: \n");
   CFSRValue = ((CFSRValue & 0x0000FF00) >> 8); // mask and right shift to lsb
}

static void printMemoryManagementErrorMsg(uint32_t CFSRValue)
{
   printErrorMsg("Memory Management fault: \n");
   CFSRValue &= 0x000000FF; // mask just mem faults
}

static void stackDump(uint32_t stack[])
{
   static char msg[80];
   sprintf(msg, "R0  = 0x%08x\n", stack[r0]);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R1  = 0x%08x\n", stack[r1]);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R2  = 0x%08x\n", stack[r2]);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R3  = 0x%08x\n", stack[r3]);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R12 = 0x%08x\n", stack[r12]);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LR  = 0x%08x\n", stack[lr]);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PC  = 0x%08x\n", stack[pc]);  printErrorMsg(msg);
   sprintf(msg, "PSR = 0x%08x\n", stack[psr]); printErrorMsg(msg);
}

void Hard_Fault_Handler(uint32_t stack[])
{
   static char msg[80];
   //if((CoreDebug->DHCSR & 0x01) != 0) {
      printErrorMsg("\nIn Hard Fault Handler\n");
      sprintf(msg, "SCB->HFSR = 0x%08x\n", SCB->HFSR);
      printErrorMsg(msg);
      if ((SCB->HFSR & (1 << 30)) != 0) {
         printErrorMsg("Forced Hard Fault\n");
         sprintf(msg, "SCB->CFSR = 0x%08x\n", SCB->CFSR );
         printErrorMsg(msg);
         if((SCB->CFSR & 0xFFFF0000) != 0) {
            printUsageErrorMsg(SCB->CFSR);
         }
         if((SCB->CFSR & 0xFF00) != 0) {
            printBusFaultErrorMsg(SCB->CFSR);
         }
         if((SCB->CFSR & 0xFF) != 0) {
            printMemoryManagementErrorMsg(SCB->CFSR);
         }
      }
      stackDump(stack);
      __ASM volatile("BKPT #01");
   //}
   while(1);
}
/******************************************************************************/
/*            Cortex-M7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__asm("TST lr, #4");
   __asm("ITE EQ \n"
         "MRSEQ r0, MSP \n"
         "MRSNE r0, PSP");
   __asm("B Hard_Fault_Handler");
}

最后上几个自己的USB Bootloader的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比较实用

网友A:
UI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但是有一点疑问,没看明白stack[]是从哪里获得的。

网友:
之前一直是看LR,LR无法追踪就自猜或反复调试。

网友C:
请问楼主原文地址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实用,如果能把在哪个函数的第几行打印出来,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但是有一点疑问,没看明白stack[]是从哪里获得的。

函数调用的时候会把关键寄存器放到堆栈里面,函数退出后在恢复到寄存器中。

堆栈压入顺序即 R0 ~ R3 ...,那根传递的参数有毛关系呢,arm编译器约定函数调用的参数在R0寄存器,这里使用堆栈中R0寄存器的地址作为索引。

不知道表达的请不清晰。。。。

网友:
没有试过,看着是个好东西

网友:
看起来不错,比我做的简单多了。分享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是用什么做的?

emWin,启用皮肤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原文地址你是怎么找到的?

人在国外,平时都习惯用Google。
还有就是因为GFW上国内网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在国外,平时都习惯用Google。
还有就是因为GFW上国内网太慢。。。。  ...

了解!!!你在国外上学还是工作?嵌入式行业怎么样?

网友D: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只不过原文作者也不是原创的,我早在09年就在墙外找到这种方法并发在本坛了,可惜后来论坛转换服务器后多了很多乱码看不清楚了。前两年在STM32的技术支持网站上也看到过介绍这种方法中文文章,印象中后来的RT-Thread上也有这种处理。
09年发的原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2013982-1-1.html

网友:
楼主,你的代码在746里面编译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只不过原文作者也不是原创的,我早在09年就在墙外找到这种方法并发在本坛了,可惜后来论 ...

一直没看过Rtt的详细代码,平时偶尔用用,原来也是这样的。我当时为了找故障,也是在.s文件里写了段代码从堆栈里把PC找到打出来。看是哪个函数出的错。

网友E:
编译遇到这个错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mark: HardFault_Handler处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遇到这个错误,不知道咋回事

你把_asm里面的分开3行写试试,我用的iar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谢谢分享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楼主USB bootloader程序是否可以共享下。

网友:
这个不错,查问题方便

网友:
非常好,多谢LZ共享!

网友:
我也想要usb bootloader,既然秀了就要shareshare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调HardFault折腾了好久

网友(2016-04-01):
引用 网友F:
相当赞!谢谢分享!

你能编译通过吗?

网友G:
今天有时间,试了一下楼主的代码,确实编译不过。

网友:
Mark一下,虽然现在看不懂,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可以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有时间,试了一下楼主的代码,确实编译不过。

我用的IAR 7.50,其他的编译器内嵌汇编的语法可能不同。

网友:
大神,高级的玩意,村底层的东西,老有用了。!

网友(2016-06-27):
这个我也要试试,每次hardfault都找不到北

网友:
可以更直观地显示硬件错误类型,很方便! 直接copy到工程里了 哈哈

网友H(2016-08-25):
iar 需要设置吗?没有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iar 需要设置吗?没有打印出来

ITM介绍

ITM需要swd方式,并且需要接swo,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H:
多设置了,没效果,设置了SWO, 用标准的JTAG口内部已经连接了SWO,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设置了,没效果,设置了SWO, 用标准的JTAG口内部已经连接了SWO,还是不行

semihost retarget

网友:
放了,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0000+4*n)))
#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FC)))
#define TRCENA          0x01000000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

还是没效果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
已经可以了,是硬件问题,开发板上SWO接了芯片,所以通讯可能不正常了,换了stm32
discover 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这方法确实不错,多谢楼主

网友:
硬件错误的处理代码,不错

网友(2017-08-24):
__ASM volatile("BKPT #0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IAR中编译不过

网友:
碰到比较少,但是很有用

网友I:
推荐尝试下 CmBacktrace ,一款 开源 的 针对 ARM Cortex-M 系列的 MCU 错误追踪库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支持追踪各种 hard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推荐尝试下 CmBacktrace ,一款 开源 的 针对 ARM Cortex-M 系列的 MCU 错误追踪库 https://github.com/arm ...

使用中硬件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还有那个addr2line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8-02-13):
引用 网友E:
编译遇到这个错误,不知道咋回事

你编译通过了吗?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
最新版IAR已经有了异常原因分析功能

网友:
mark:调试必备,一个HardFault_Handler处理代码

网友(2022-05-03):
兄弟这句通不过__asm("B Hard_Fault_Handler");
错误提示,8多,9多的版本都试过
Error[Og005]: Unknown symbol in inline assembly: "Hard_Fault_Handler" N:\NewMcuLib\Apply\Algorithm\Apply_HardFault.c 115
Error[Og006]: Error in inline assembly: "Expression can not be forward" N:\NewMcuLib\Apply\Algorithm\Apply_HardFault.c 115

网友J(2023-03-13):
兄弟为什么我这个输出查看的窗口没有东西显示,网上找了一圈别人也有这样问题,照他们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需要完整的jtag接口,才行,我现在只用swo接口的2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为什么我这个输出查看的窗口没有东西显示,网上找了一圈别人也有这样问题,照他们的方法也不行

没有SWO的话得配置其他底层输出的方法,比如说RTT

网友:
硬件错误的处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