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case语句执行不正常

楼主(2016-02-25):
最近在学习verilog,使用是XILINX的XC3S50AN,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个低级问题,case语句没有按照预期输出结果。目的通过对CLK分频,控制LED闪烁。同时使用了if语句和case语句做对比。目前if语句可以正常驱动LED闪烁,case语句控制的LED不闪烁。

请大家指点一下语法哪里不对。

代码如下:

楼主: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7:38:58 02/24/2016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case_tes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case_test(CLK,LED
    );
input CLK;
output reg [1:0]LED;

reg [23:0]count;
reg [23:0]list;
reg [3:0]j;
reg [3:0]i;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j==4'd0)
                begin
                j<=j+1'b1;
                end
        else if(j==4'd1)
                begin
                j<=j+1'b1;
                end
        else if(j==4'd2)
                begin
                j<=j+1'b1;
                end
        else if (j==4'd3)
        begin
                j<=4'd0;
                if(count==24'd1000000)
                begin
                        LED[0]<=~LED[0];
                        count<=24'd0;
                end
                else
                        count<=count+1'b1;
        end
        else
                j<=4'd0;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case(i)
        4'd0:
                i<=i+1'd1;
        4'd1:
                i<=i+1'd1;
        4'd2:
                i<=i+1'd1;
        4'd3:
        begin
                i<=4'd0;
        if(list==24'd1000000)
                begin
                LED[1]<=~LED[1];
                list<=24'd0;
                end
        else
                list<=list+1'd1;
        end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
你的复位信号呢?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一下,看下波形,再找问题在哪里

楼主:
加上复位信号,运行就正常了
增加的语句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i<=4'd0;
        list<=24'd0;
end

是不是always语句必须要增加复位信号?

网友:
在case里面加上default试试:
default: i <= 0;

应该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复位信号,运行就正常了
增加的语句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复位信号在硬件设计里面是必须的。不信你自己翻翻数电书。

网友:
不要复位信号也可以。加一个 default就可以了。

网友:
要有一个初始状态啊

网友:
初始状态未指定,你增加的复位语句根本目的也是提供一个初始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
reg变量默认值为x 不定;
wire变量默认值为z 高阻。

网友:
这就是verilog和c语言开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