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ic 的 RESET指令用法

楼主(2016-02-25):
在mcc30下,需要用软件将33f芯片复位,不知道RESET指令应该怎么用,试了asm("RESET");,没反应,好像根本没执行这个指令。我需要将软件复位,从头开始。

网友:
应该是RESET();吧,请试试,我是没用过33的芯片。

网友A:
我这样用的    __asm__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用的    __asm__ ("RESET");

这样用也是没效果
我的程序结构:
int  main (void  )
{   Init_MCU();        //单片机初始化
    Calibration();//开机校准
    while (1)
       { asm("CLRWDT");
        }
}

void  Calibration(void);//开机校准
{
        read_key();//读按键
        if( key == 0x1)//设置键进入校准状态
                {
                 while(1)
                        { asm("CLRWDT");//清狗
                         read_key();//读按键
                          switch(key)
                                {
                                 case 1://设置键退出校准
                                         __asm__("RESET");//复位
                                          break;
                                 case 2://清零
                                          break;
                                 case 4://校零
                                          break;
                                 case 8://校满
                                          break;
                                }
                        }

                }

}

网友:
调试时在这里打个断点: Init_MCU();        //单片机初始化
然后在这里也打个:   case 1://设置键退出校准
看进不进:   __asm__("RESET");//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