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蓝牙从机是否可以被两个以上的主机连接?

楼主(2016-02-25):
如题。

一个受蓝牙控制的灯。有原厂的控制器。

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主机模块,让灯可以同时受两个设备控制?(协议代码是有的)

网友A:
一般不能,只能单对单,要么你写程序控制的时候才连接(体验不好)。要么你看看什么蓝牙芯片, 有的芯片支持,例如有蓝牙耳机支持连两个手机。
有原厂直接问他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只能单对单,要么你写程序控制的时候才连接(体验不好)。要么你看看什么蓝牙芯片, 有的芯片支持, ...

用的RN-42

网友:
如果是直接线连接的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无线这种方式,从机只要不是连接状态,其他主机理论上是可以再连接的

网友:
不能同时,一个连上后就是跳频方式通讯了

网友:
同问,坐等更准确的答复。

网友:
亲测,可以,我的一个蓝牙耳机,可以同时被电脑和手机连接,但是也分先来后到,比如如果是电脑先连接的,则电脑播放音乐的时候,即使原来蓝牙耳机里正在播放手机的音乐,也会切换到播放电脑的音乐。。。。。但是,事情也不是绝对的,我的蓝牙音箱就不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RN-42

你现在用手机连一次,还有主模块连一下,测试看行不行。需要蓝牙芯片和内部程序支持。用这个方法简单测试即可,不用买,感觉你买挺贵的,

网友:
同问,坐等更准确的答复

网友:
经典蓝牙可以,BLE可以使用轮询的方式(我没有试过)

网友:
蓝牙4.0支持点对多点

网友:
万能的时分复用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进入链接状态,就不会发送广播包,HOST找不到设备,如何联

网友:
现在有双连接的蓝牙耳机了。同时连两台手机。

网友:
可以的,很简单,单通道指令模拟双通道指令

网友(2016-03-28):
应该不能吧,都是一对一链接的

网友:
11L ,蓝牙4.0 点对多点,指的是一个主可以同时连多个从;

网友:
可以考虑不建立连接。接收广播包。广播包内的数据可以定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