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推荐一款不干胶热敏打印机!

楼主(2016-02-25):
像这种电子秤上的不干胶热敏打印机,有没有朋友知道厂家或型号,麻烦推荐下,谢啦!

网友A:
百度兄弟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兄弟打印机。。。

大部分是一体的,很少有只卖那个打印机模块的。

网友:
电子秤上的打印机你买不到,因为电子秤厂家都是买热敏打印头,其它部分自己设计

网友:
早期北洋有这种,价格贵。

如果有量还是自己做结构

网友B:
斑马的我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的我在用,还行

请问你用的哪种型号?是不干胶打印机吗?打印完可以揭下来贴在塑料袋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