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物料编码添加(采用PYTHON+xlwt+xlrd+pyqt4,最后采用cx_freeze...

楼主(2016-02-25):
自动物料编码添加(采用PYTHON+xlwt+xlrd+pyqt4,最后采用cx_freeze打包),其中贴片电阻电容识别采用单个识别,基本100%识别,其他元件采用相识度识别。注意第一行的名称必须和附带的一样,因为我将此作为关键字了。

网友:
还以为是进销存里的物料自动编码

网友A:
能详细说说这是啥吗?pcb增加物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说这是啥吗?pcb增加物料的?

就是你在AD09里面系统导出BOM后,我可以纠正你BOM里一些不规范,比如大小写什么的,然后找到你以前数据里关于此物料的物料编码加在你导出的BOM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在AD09里面系统导出BOM后,我可以纠正你BOM里一些不规范,比如大小写什么的,然后找到你以前数据里 ...

原来是这样,多谢讲解

网友B:
xlrd、xlwt这两个模块不错,看了下文档使用很简洁,很有用,,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rd、xlwt这两个模块不错,看了下文档使用很简洁,很有用,,感谢楼主。。 ...

一直麻烦你,PYUSB你有例程没,我发现我要加载backend为libusb0才能读出DEV,然后现在可以读出鼠标的数据,但是摄像头(可以用opencv),u盘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麻烦你,PYUSB你有例程没,我发现我要加载backend为libusb0才能读出DEV,然后现在可以读出鼠标的数据 ...

PyUSB我也只看过官方的例程,复杂的我也不会。。

不过U盘插到电脑上不就是个文件夹吗??Python直接用标准的文件、目录操作就可以读写U盘中的文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USB我也只看过官方的例程,复杂的我也不会。。

不过U盘插到电脑上不就是个文件夹吗??Python直接用 ...

是的,我按照例程来的,鼠标可以,虽然我也会用opencv来操作摄像头包括数据流,但是我想看看能不能用pyusb来操作下?我现在只知道device--config--interface-endpoint这样的关系,具体usb什么的一点都不了解,然后现在大部分设备都有u口,应该是趋势啊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2019-05-16):
不错,可否讲一下详细的工作原理。

我用的原理图工具是orCAD,看能否做个这样的工具。

现在都是手动一个一个添加物料编码、厂家和器件描述。

网友(2019-06-29):
不懂,如何二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