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盖油与开窗问题小结

楼主(2016-02-25):
最近老是看到客户投诉过孔盖油或开窗做错,暂且不论是非,不说责任。先来写一个小结,欢迎大家拍砖。
情况1:设计时VIA与PAD 使用混淆。设计用错了,看到的实物必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点相信阿莫的坛友是不会犯的,就不多说了。

情况2:Protel99 se/AD软件中过孔盖油设置方法(源文件打样也可以什么都不设置,直接在下单时选择过孔盖油或开窗)(具体设置请参考图片1/2/3)

情况3:PADS软件设置方法(源文件打样也可以什么都不设置,直接在下单时选择过孔盖油或开窗)(具体设置请参考图片4)

情况4:Gerber文件打样时,本着规范负责任的原则,板厂是完全按文件内容来做的。此时再说下单有没要求/备注盖油或开窗就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Gerber中所有的元件已无属性,不是每个工程都能正确分清Gerber文件中的VIA、 PAD的。     所以转Gerber时需要先按 情况2、情况3设置好呀!

图1 Protel 99se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图1 Protel 99se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图2 AD/DXP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图2  AD/DXP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图3 自己设置就再也不用担心出错了,并且还能做出同一块板子部分开窗部分盖油的效果哦。 ... ... ... ...

图3 自己设置就再也不用担心出错了,并且还能做出同一块板子部分开窗部分盖油的效果哦。 ... ... ... ...

图4 PADS在生成Gerber时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图4  PADS在生成Gerber时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网友:
批量添加的过孔,有的开窗有的盖油,也是我的错?

网友:
gerber gerber gerber
重要事情说三遍

建议嘉立创出个声明
由于网络传输过程中的风险,由此造成的PCB设计文件泄露不负责任

网友:
板厂的工艺不能可靠保障,高级货跟快板比不了。油墨貌似是能省就省,

网友A:
楼主回头把字体改小,不要乱用大字体,按照论坛的要求发帖。

网友B:
切,你们的盖油就不要说了啦,经常盖不住,1半黄1半绿.
价格,质量,速度,3选2,经典命题

网友:
我要是板厂,直接只接受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你们的盖油就不要说了啦,经常盖不住,1半黄1半绿.
价格,质量,速度,3选2,经典命题 ...

看到 山羊的回复就想笑  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切,你们的盖油就不要说了啦,经常盖不住,1半黄1半绿.
价格,质量,速度,3选2,经典命题 ...

盖油的检测标准应该和颜色无关,只要不粘锡就算合格。
至于黄和绿,只是厚度问题。

网友:
靠,我用的99SE那个地方是汉子显示的,而且是两个选项,选哪个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头把字体改小,不要乱用大字体,按照论坛的要求发帖。

好的 ,已改,谢谢

楼主:
“扩张”  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油的检测标准应该和颜色无关,只要不粘锡就算合格。
至于黄和绿,只是厚度问题。 ...

的确,过孔盖油的检验标准是过锡炉时不粘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张”  这个地方。

刚才看了下,都是没有打钩的,不过我做出来的都是盖油的,盖油好,浸焊时不占锡,省钱

关键是过孔密度高的地方,沾锡容易短路,很麻烦的,还是盖油的好,哈哈哈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下,扩张勾选后,下面那个选项就消失了。

网友D:
全部都不勾选的话,下单时的选项里面的默认全部盖油是有效的吧

网友E:
假如我在焊盘上打0.5mm的孔,上机器贴片时候,能焊住原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我在焊盘上打0.5mm的孔,上机器贴片时候,能焊住原件么?

焊盘上有过孔肯定是不可以的哦,过回流焊时,锡会经过孔漏掉,造成少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都不勾选的话,下单时的选项里面的默认全部盖油是有效的吧

全部都不勾选,用源文件打样时可以直接在下单网站进行选择盖油或开窗,如图

下单时盖油或开窗选择截图

下单时盖油或开窗选择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