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用的网页文件转C数组的工具呢?

楼主(2016-02-25):
我想把网页转成C数组  放到单片机内部

网友A:
为什么转数组?转为二进制文件,程序中访问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转数组?转为二进制文件,程序中访问就可以了吧

转换成数组,直接整体发出去。
这个跟单片机播放wav音乐类似。
刚网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转换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成数组,直接整体发出去。
这个跟单片机播放wav音乐类似。
刚网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转换软件

网页文件是ascii码,不是二进制文件吧

网友:
楼主学学 VB 吧,用 VB 分分钟就做一个出来了 ...... 现在单片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很多原来在PC上的功能也要嵌进来,就意味着很多PC上的文件也要转化为单片机的格式,前段时间用彩屏,需要把图标文件转换过来,还需要把图片文件稍微压缩一下转换过来,这些功能都没有现成的程序,所以要想一劳永逸,还是得会个PC编程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文件是ascii码,不是二进制文件吧

不管什么文件  本质就是二进制。  弄成数组发出去就是了

网友:
哪个好用,楼主尝试没

网友:
用ultraedit打开,16进制显示,就是了。如果需要转换,用winhex打开,就可以16进制复制粘贴,到np里面,把空格替换成0x就是源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