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项目,tcp连接数限制问题。

楼主(2016-02-25):
有个数据采集项目,结构是,一台服务下下面有2万左右的传感器。传感器通过tcp连接连接到服务器的同一个端口。以前没弄过,同时要保持2万这样大数量的连接的服务器程序,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好?以前点数少的是直接udp做的,用tcp什么思路合理呢?关键是要抗住2w连接,当然数据量不是很大的,每个客户端大约1分钟发一个包过来,除去包结构,净荷大约512字节,然后服务器端回复客户端一个512字节的包。

网友A:
一个领导管2万员工太累,下面设两级管理机构

网友B:
能用断联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断联接吗?

tcp是保持一致保持着连接的,如果连接断掉了,客户端还是需要重新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领导管2万员工太累,下面设两级管理机构

请教下“两级管理机构”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网友C:
用HTTP协议试试,没准行.

网友D:
我觉得问题不太大,我最近在不停的做类似测试,虚拟2000个客户端出来连接很轻松,i3,4g,win7

楼主你写一个虚拟客户端,每个客户端2000链接,让大家帮你测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TTP协议试试,没准行.

http的确是备选方案。应该是可以的。只是传输数据量是不是有点大,http协议是短连接的,要轮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TTP协议试试,没准行.

http是短连接,20000那是小意思

网友C:
不能传感器主动上传和查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传感器主动上传和查询吗?

个人理解,用http主动上传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查询,以前做网页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个触发条件才去查询的,要么是用户动作。要么是定时等,但是这样对现在的应用可能会做大量的无用查询,且实时性不是很强。

网友E:
正因为多才用http
udp才最好 没有连接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问题不太大,我最近在不停的做类似测试,虚拟2000个客户端出来连接很轻松,i3,4g,win7

楼主你写一个 ...

服务器还没架设呢。现在只是想请教下大家那种方案成熟可靠,好实现些。

网友:
SOCKET 长连接 服务器那边做服务均衡出来 2W 都是小CASE  不过服务器那边架构要做好 我们以前做的平台都是10W 容量 1W 同时在线 3S一包数据 一包100多字节 也可以实现100W 容量 10W同时在线的 不过这个的服务器端的开发都是百万级别的开发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因为多才用http
udp才最好 没有连接开销

谢谢,我也觉得是,但是用http协议的话,服务器向传感器推送数据是个麻烦事。udp的话,服务器又没法及时知道传感器在不在线。用tcp吧,这个大数量的连接又没做过,怕用梗塞模式的话会出问题,想用异步有没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是,但是用http协议的话,服务器向传感器推送数据是个麻烦事。udp的话,服务器又没法及时 ...

tcp 也需要一定时间才可以探测断线的
保持功能需要自己实现的 TCp UDP几秒发心跳包就行

网友:
就2万不是问题,用NETTY,轻松应对。是异步的,做好心跳检测。你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有什么不懂可咨询我,

网友:
protobuf-rpc-pro。 应用层架构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