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经验的高三能给予指点 一个简单滤波电路

楼主(2016-02-26):
经常 在一些电路中看到 为单片机 或arm 供电的3.3V 电源  和系统 供电电源 之间要加一个滤波或是防反 电路。
如下图所示: 先问一下莫友们 下图 这个电路 是不是 可以理解为 LC 滤波电路  如果是  这个电感 和 电容的 数值和封装 是如何选取的

这个电路的 主要功能是什么?还望 懂电路  的莫友们 给点建议和指导

图中 VCC 是 系统输入电源    VCC3V3 是为单片机供电的电源

网友:
并联电容是为了稳定电压(电压变化:电压增大会给电容充电,电压变小,电容可放电),串联电感是为了稳定电流(电感通直隔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电路只是单纯的想把VCC与VCC3V3隔开来减小互相干扰或者上电瞬间减小对电路的冲击.电容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灰常 感谢 两位 莫有的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