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中,突然关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6):
台式电脑,前几天使用中突然关机,就像断电一样,突然关机后没有重启。有时候还没进到欢迎界面就关机了,有时候又可以坚持一个上午加半个下午工作时间。各种查找无果,拿到电脑维修,又没找出什么原因。
现在是就怕他突然关机,文件丢失

网友:
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多数      有点类似保护性强制关机的赶脚~

网友:
除了电源问题和主板问题,还有可能是散热问题,散热不良CPU温度过高

网友:
我的台式电脑前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我换了电池(电压测试是2V),内存条(内存条有一个金手指断了),电源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我电脑上周开始就经常出现你说的情况,突然关机,关机后手动开机还能开开,前天晚上又突然关机了,但是这次开不了机了,机箱里隐隐约约有股味,拆开一看是电源烧了。

网友:
因为停电。

网友:
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电源或主板,只能分开测试,替换电源或用诊断卡测试主板。

网友:
我的电脑前一段时间跟你的情况类似,打游戏的时候会突然关机,我把CPU风扇灰尘清理了就好了。估计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CPU 风扇正常吗

楼主:
开了半天,终于开起来了。电源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过温了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半天,终于开起来了。电源换过了

市电电压测试下,如果波动大,也会瞬间关机或则重启!
06年饱受这个哭啊,期间换了超宽副电源也解决不了,最后配了个在线式ups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A:
风扇 散热查一下 CPU过温保护了

网友:
主板有没有电容爆米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 散热查一下 CPU过温保护了

正常使用22度,鲁大师CPU压力测试80%温度在37度

网友B:
感觉是楼主电源和电源线的连接不牢靠,天下第一松,换了电源原来插头就插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或cpu过热。

内存温度要什么软件测试。CPU80%压力测试,37度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楼主电源和电源线的连接不牢靠,天下第一松,换了电源原来插头就插紧 ...

刚甩了几下电源线,没关机。我换个电源线看看

网友:
换个大电源试试

楼主:
各种尝试,还是不行。崩溃啊

楼主:
鲁大师测试没超过40度